请教JR高手

楼主(2013-10-21):
请问JR的控目前有几种制式DSM2  DMSS  DSMJ这几种制式都是什么意思 那种制式更好更先进

网友A:
dsnj完全就是一个sb制式,dsm2的功率缩小版,dmss最新,但是和dsm2不兼容,没便宜的山寨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nj完全就是一个sb制式,dsm2的功率缩小版,dmss最新,但是和dsm2不兼容,没便宜的山寨接受

相比较哪一种制式更稳定,更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比较哪一种制式更稳定,更安全

肯定dmss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snj完全就是一个sb制式,dsm2的功率缩小版,dmss最新,但是和dsm2不兼容,没便宜的山寨接受

DMSS有山寨的,六通,108。

网友:
引用 网友B:
DMSS有山寨的,六通,108。

a那个飞3d板机还行,飞远了400米就很容易失控了

网友(2013-12-30):
只要不是山寨接收就都还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