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 APM 飞控:不接 GPS 只当成 三轴陀螺仪 来使用。调试趣解。

楼主(2013-10-21):
大凡只飞航线,不玩3D的模友,都希望松杆之后:
——机机就自动悬停在空中,最好能尽量不漂移
这样飞起来,心里压力小,飞机始终不会自己坠毁。

下面就来谈谈:如何让飞机:尽量不漂移。先看图片

首先假设你的APM飞控里面所有的偏移校准都是“0”,
如果里面的校准数据已经比较乱,那么我也只知道一个
愚笨的办法:先进入高级参数表、用右边的 Save Params
保存好目前的参数,然后重新烧写一个完全不同的固件:
例如烧个固定翼飞机的固件,这时候EEprom数据被清空,
然后再烧回你需要的直升机固件,进入高级参数表Load
你刚才保存的参数文件,这时候偏移校准数据都是“0”了。

现在一切都简单了:使用APM的“增稳模式”起飞吧:

A:如果飞机“很标准的往左”飘移:那么就把飞控左边的泡沫
压低一点,或者设法:“只拉紧”左边的白色橡皮筋。总之:
使飞控平面稍微向左倾斜。就可以咯。

B:如果飞机“很标准的往右”飘移:那么就把飞控右边的泡沫
压低一点,或者设法:“只拉紧”右边的白色橡皮筋。总之:
使飞控平面稍微向右倾斜。就可以咯。

C:如果飞机“很标准的往前”飘移:那么就把飞控前边的泡沫
压低一点,或者设法:“只拉紧”前边的白色橡皮筋。总之:
使飞控平面稍微向前倾斜。就可以咯。

D:如果飞机“很标准的往后”飘移:那么就把飞控后边的泡沫
压低一点,或者设法:“只拉紧”后边的白色橡皮筋。总之:
使飞控平面稍微向后倾斜。就可以咯。

《〈以上是最后的微调方法:大的偏移首先调十字盘下连杆的长度〉》

楼主:
一楼(楼上)的图片可以放大看仔细
大家 注意 啊:目前 3.0.1 软件还有很多 不足,需要
等待老外改进:——3.0.1 的 loiter 模式 严重存在问题。
注意看 原文:Warning #4 的叙述 。。。

千万不要 使用 3.0.1 的 自动定高,和 自动导航。

ArduCopter 3.0.1 has been released and is now available in the Mission Planner, firmware.diydrones.com, GitHub and the new Downloads Area.
Warning #1: Compass calibration and reducing interference i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with 2.9.1b
Warning #2: GPS glitches can cause sudden and aggressive position changes while in loiter mode.  You may wish to reduce the Loiter PID P to 0.5 (from 1.0) to reduce aggressiveness (see image below of where this gain can be found in mission planner).
Warning #3: optical flow is not supported but will be back in the next release (AC-3.0.2 or AC-3.1.0).
Warning #4: loiter turns does not maintain altitude.  This bug will be fixed in AC-3.0.2.
Warning #5: This release has only been lightly tested on Traditional Helicopters.

网友A:
我想看视频

网友:
我正想把APM装载亚拓600N上,实现自动空中稳定功能,这样飞起来轻松很多

网友:
牛人呀
牛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看视频

今天匆忙 拍摄的视频,因为要卖 该飞机。匆忙中

现在回想起来:我把“往前飘”的“修正泡沫”压反了

第二次飞:心里在想——怎么还是 往前飘 哦 。

http://www.tudou.com/v/2W97Z4LSz7A/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紧跟老鸟的步伐,时刻关注

网友:
不错,就是尾巴有点软啊

网友:
4浆机,飞起来浮力很大吧

网友:
牛啊,好折腾

网友B:
请问APM2.5能否装在有副翼的600油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APM2.5能否装在有副翼的600油直上

这。。。还没实际去试验。。。

一是:有副翼 比较迟钝,很可能造成 APM飞控
的自平衡 PID 调节,震荡 。

二是:普通单缸 发动机 震动究竟有多大 ?
(普通 单轴 陀螺仪,都没有震动测试 功能)

所以 不好 判断 震动强度。。下图 G31 陀螺仪

测到的 双缸汽油机 的震动情况 ——> 合格。

网友C:
尾巴也太软了,能否用有副翼的陀螺仪取代呢,取代了之后是不是要影响APM的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巴也太软了,能否用有副翼的陀螺仪取代呢,取代了之后是不是要影响APM的返航?

尾巴 是比较软。。但是 还是能 稳定 不飘。

APM 飞控 本来就支持 外接 陀螺仪。提升 锁尾效果。

当然:肯定不会影响 自动导航 和 返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巴 是比较软。。但是 还是能 稳定 不飘。

APM 飞控 本来就支持 外接 陀螺仪。提升 锁尾效 ...

我的哥,你是我的偶像啊

网友:
今天就测试了apm 3.01的定高模式,切到定高模式,飞机的螺距就变成0了,还好高度不算高,没有炸

网友D:
实在不敢让APM控制啊,等什么时候APM进行返航、自驾都不算是难事了我再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敢让APM控制啊,等什么时候APM进行返航、自驾都不算是难事了我再尝试。

直机版本 V2.73 已经被实际测试过:自动定高

自动导航 均无问题,,只是锁尾 稍有点软 而已。

V2.91 和 V3.0.1 反而 无法 完整的工作。

现在出了V3.1  Beta测试版本:问大家定高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