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客服请进,天9如何设置固定翼倒飞时舵机初始值!

楼主(2013-10-22):
如题,futuba有此功能,再详细的解释就是固定翼在飞行时,通常做倒飞通场时需要水平尾翼大幅度反向打舵确保水平通场,看到其他厂家都有类似的实例说明(倒飞时只需拨动一个开关即可使水平舵机有一个反向缺省设置,非常方便倒飞操作),研究了下天9说明书没有类似案例,请客服MM指点!

网友:
用开关来控制正飞倒飞的各种设置在3D兴起后就被摒弃了

网友:
FUTABA有这项功能?请大神详细介绍下,小弟目前还未发现

网友:
这样玩,没意思,大大减少技术含量

网友:
天地飞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可以通过摇控器【高级设置】中的【可编程普通混控】来实现您的需要
需要细节解释请联系技术支持,谢 ...

没错,我看说明书写的太简单了,天地飞确实应该好好整理典型案例发布出来,客服的工作量就小多了,共性问题公告出来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