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架自制轻木EXTRA330SC的诞生*******更新视频******

楼主(2013-10-22):
以前感觉一直没调整好,这次调的差不多了。感觉这飞机还是非常好飞啊,很轻全重1400g,比我EPP重了200G,但是翼展大了10cm,马达大了一些,综合起来还是非常轻巧。不过可惜我水平有限,飞的非常的烂,大家就当娱乐一下好了。

首飞成功,上一张双机的照片,飞机还没完全调整好。

现实是现实的,有时候回复只是为了可见,设置可见也只是为了回复

开篇
本贴展示的飞机是与设计者也就是老刘同步制作的二号机。尽量将制作的过程与大家分享,欢迎对制作感兴趣的朋友一同探讨。一号机的制作详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4105&extra=page%3D1

两个月前老刘跟我说起要仿制一架Hyperion 35e extra330sc 的时候,我决定试一试,一切神速,经过老刘两个多星期的设计,修改,修改,再修改,很快,材料到货了,一包刻好的轻木和一包没有加工过的轻木。拿到材料有些茫然,这个什么时候能完工啊。

为了把自己逼上绝路,决定闪电进一套电装,双天3548电机 60A电调,KST115舵机4个。

这已经是我用过的最好的舵机了,算下来只有Align550用的610舵机比这个贵了。‘

木材到了,先修复了下自己50e的机翼,感觉自己的手艺尚可,

万事具备,开工喽~

楼主:
机身制作

慢慢道来沙发莫抢……

回到人间,继续更新帖子,众为看官莫急,待我慢慢更新。
材料到货后,拆下来组件多了怕混乱丢失,机身框架零件基本上是2mm层板构成,先搞下机身框架零件,假组一下

机头部位的假组。激光切割精度不是手工制作能够比拟,太强悍了,严丝合缝。设计的每一个插口的安装过程考虑周全,基本没有非什么功夫。像我这样飞行技术一般的飞手,考虑最多的就是起落架的牢固了,前期设计已经针对起落架的受力进行了特别的加强,起落架前方为2mm层板两层,,抗拉强度非常OK,唯一遗憾的是没有通上去,没办法,原机的设计有可能是15级油机通用的,马达架部分异常坚固,我觉得这样设计强度足够了。

马达架底部是一块整版,对于电机来说是太坚固了,完全是为了油箱考虑的。定位了一下起落架位置,原机为品字形排列三颗螺栓铝合金起落架,我们由于没有采购到合适的铝合金材料因此采用的是碳纤起落架(此机制作两大要素,1尽量全自制,2控制成本,这个碳起落架我们奢侈了一把),虽然轻了但是对避震来说是灾难,对降落技术要求更高。

起落架部位强度是我们最关心的,底板设计为两层2mm层板,为了更加牢固,再加两层2mm层板纵向加强,达到8mm,在胶水上我很过分的选择了环氧胶,试了试强度,我觉得有点过分了看你还坏。
看准安装顺序,开始粘接,由于零件是一件扣一件的安装的,要看好顺序才开始安装,要不然就废了,这个强度我非常满意。尤其是环氧胶加强后,异常坚固。

起落架打孔,为了尽量减轻重量,而且碳纤靠边缘打孔容易开裂,因此决定采用两颗螺栓的安装方式,省去一颗螺丝,考虑受力的因素,不能像铝合金打孔篇那么多,所以只是向前安装一些。上帝保佑我吧,起落架安全。

随后进行了机身的假组,激光切割的精度真是很OK,完全没有难度。
机身零件长度长,不严格定位会有变形,对于我这样完全没经验的新手来说选择了白乳胶进行粘接,错了有机会改。先粘结上平尾、舵机机翼插管的加强片。不是自己设计的不敢轻举妄动,和老刘确认了没少零件,开始粘接机身。

机身粘完了,发现定位完全可以靠侧板定位,平整度很好,但是也忽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导致完成后很尴尬,插平尾的时候发现平尾是歪的。其实后来感觉轻木的连接,只要不需要点胶后移动的,尽量都可以用502解决,还可以增加强度,乳胶需要压实的时间,而且还会产生严重后果,看到机翼一篇大家就明白了。

机身安装完成的一刻心里感觉一个字,爽,好像飞机马上就要做完了,其实………………………………路还很长,很长。

开始有自制其他零件的安装了,当初制作设计初始决定能自己做的都自己做,所以此机除了电装、机轮、起落架、球头、螺丝外,能够自己加工都是自己加工的。
为了马达角度安装准确决定还是用一块绝缘板加强,2mm的绝缘板比椴木层板重四倍,使这片木头重了8克。首架飞机,强度为主,原机是一片很薄的环氧材料,这个材料无法搞到,只能整版加强了。

马达座开螺丝孔,尽管钻孔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还是一高一低,下一步要搞一个台钻了,钻孔精度质量会有质的提高。

看看组装完成的机身线条笔直,看着就喜欢,这时候我们定下的目标是超越成品机!!!!!……………………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目标是遥远的。

机身腹部的通气孔,这个是手工切割的,当初层板上确实没有位置再刻这么一个大零件了,觉得这个形状简单就留下手工只制作了,别看一个形状简单的通气孔,用了层板上一个边角料,还缺一个角,不过无大碍,可是加工的质量和激光雕刻真是天壤之别啊,手工切割层板很容易开裂,起鼓,这样蒙皮就不平整了。不过经过小心的打磨,最终效果还可以,说到底还是层板的切割工艺没搞对。

看看机尾,两边基本对齐,不过也确实只是基本对其,这也为最后的机尾安装留下后患。

预安装了马达,看了一下,起落架高度合适,正常起落螺旋桨应该不会打地,老刘比我还没信心,起落架特地买的比我高一公分。

机翼横梁套管安装,这个套管原来有很多方案,PVC、碳纤,最后选定的方案-----用牛皮纸卷,优点有两个,第一轻,第二尺寸可以精确控制。制作过程详见附件制作。
安装了一下试了试,原来和机翼圆孔留了0.2mm的公差,后来发现0.2mm的公差也不用留!,对于这种零件组装0.2mm的公差太大了~,而且激光切割本身会形成有一些负差,足够顺利安装了,而且纸管卷厚了1mm壁厚就足够了,我们卷了1.5还多,浪费了很多重量。机身侧板在内部进行了加强,一个是对机翼受力部位进行加强,另一个是为了手拿飞机的时候有足够的强度。原机也进行了加强,只不过我们更强

机身框架也进行了加强,因为在制作过程中就把框架捏裂了,原机是没有那道横梁的,长距离的用木方进行了加强,短距离的用碳片加强了一下,这下拿飞的时候高枕无忧了,而且还可以绑舵机延长线。原机设计是没有经过加强的但是强度很好,成品机的材料选择是讲究的,价格贵的就更讲究,同时层板,质量和采购到的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同是轻木,成品机各个位置的轻木密度可以合理选择需要的强度。并保持对称同一位置的统一。

尾巴没领会设计者的意图,切磋了木条,不过轻木机制作就这优点,切错了补一块就好了。

开始垂尾安装以及背部的蒙版,虽然修过机翼,但是对这种大弧度蒙版完全没有掌握,按照翻贴成果所说,泡水弯曲后蒙版,还算顺利,502就是好,泡着水都能粘上,而且把我手也粘在飞机上了

这个部位是最麻烦的,本来想把后背的蒙版一直插过去,后来经历两次失败后发现并非容易,边缘有切口以后,弯曲蒙版的时候受力不均,结果就是很容易就开裂了。
蒙后面这个异型也是泡水,由于有弹性,总是弹开,没办法,用吹风机吹吧。还好一切顺利粘的很牢固。

全部蒙版打磨完成,哈哈,漂亮,完美曲线。咦怎么后背也出了曲线……坏了,木板泡水后会膨胀,干了又缩回去了。

不但后背变成了波浪,垂尾也给拉偏了,麻烦大了,麻烦大了也没办法,第一次做就将就了吧,总结经验,发现泡水晾干了以后木板也会柔软,可以晾干后再蒙,要么就是泡水尽量要少,泡水对强度有影响能不泡水尽量不泡,实在拼不平可以打磨。那也比变形成这样强。

座舱罩也难逃厄运不但变型了,还把底板拉弯了,我发明了正骨大 法,浇湿了压着,挽回了损失,但是最终顶部波浪更明显了,而且还是有点翘,最后完工后一开座舱插销嘭的一下弹起来,不过这倒是连接紧密,还有点带压簧的意思。

尾部封木条打磨与垂尾的斜面,我是完全用砂纸打磨成型了与尾舵接触的斜面,不过后来发现还是用刀先切一下精度更好。后面所有舵面连接都是用刀削的,原来以为砂纸更容易控制精度,后来发现,没有精确定位打磨边界的情况下,还是刀子更靠谱。

至此机身组装全部完毕,敬请期待下篇机翼制作。

发帖是个辛苦活,大家顶起,我就有动力了。

楼主:
机翼制作

没时间更新了,先发发图片吧
又到周末了,工作告一段落,发帖庆祝下,准备明日首飞。

好了,开始说说机翼的制作

整理好机翼的零件,同样假组一下,主要是要两个机翼制作的对称平整。

但是上来粘机翼后缘就犯下错误,两层轻木胶合,我居然用了乳胶,导致木头条严重变形,完全没有吸取机身蒙皮的教训,经过了各种矫正均没有效果,只能就这么粘了,靠其他零件矫正他吧。

机翼制作重要的有一个很平的平台,并且制作上不要将机翼扭转。
不过最后没想到机翼内侧肋板还是有一点歪,装机后和机身贴合的不是很好。
机翼翼梁的设计进行了修改,原机为直接插接,怎么都觉得不合适,还是商量了下改成从中间插接的方式,这样的改动强度上会稍微好一点,重要的是,安装上容易多了。

在工作台上,其实就是我大茶几,蒙版蒙好,机翼后院粘好,打磨,看着还不错哦。

自己采购的材料就是这样不好,厚度都不统一,有薄有厚,有轻有重。

机翼前缘沿用老办法,蒙版包前缘,跟制作工艺和个人习惯有关系,一号机二号机的封边方式不同,一号机采用的是前缘直接封边的方式。

主翼制作完成,总体还可,从侧面看看翼型,根据测量原机机翼的比例大概应该是0010翼型,此机也是按照0010翼型制作,但是制作完成发现原机翼型和0010翼型差别还是比较大,原机最高点在机翼插管前一点,而且最高点以前的翼型更像0012.过了机翼一半以后,原机的翼型是完全直线的。
毕竟不是学空气动力学的,为什么原机设计成这样还不得而知,考虑一个是为了制作美观,一个是为了重心,此机重心确实是在插管前一点点。不过两个原因都比较牵强,哪位高手能够解惑。有机会再做一个原机翼型的,对比飞行一下。

副翼的制作就比较简单了,一开始在板子上打了格子,后来干脆直接比着机翼粘副翼了,又快又准确,好比做衣服立体剪裁。

副翼木头,还是有一点变形,这时候胶合多层木条还没有找到好办法,只能切削的时候调整一下了,最后和主翼比了一下,还算比较贴合。

不过这个地方参数搞错了,机翼制作有些赶工,一些参数没有完全确认就进行了切割,不过轻木就是好,粘了一条不够长,再粘一条,总会够长的。蒙皮一封什么都看不出来。

主翼制作完成,感觉机翼还是最难做的,做到设计合理尺寸精确,真的不容易,这个机翼后元太过单薄,以至于上蒙皮的时候变形严重。其他看来还是不错的,不过我们V2板的机翼就会改进的。后面封一个木条加强强度。

木头件就剩下机尾了,木工工作就要结束了。

楼主:
尾部制作

最后的木工活 冲刺
工程已经进入到了冲刺阶段,最后的木工活完了,就进入精装修了。
前期工程一切进展顺利,尾巴再接再厉,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平尾水平部分,老刘真是天才,设计了这么个2mm的洞,真好用啊,要么正发愁怎么弄够装平。

装上试试,严丝合缝。

这个是垂尾前缘封边,和机翼一样,蒙皮在外。切削成型。

垂尾制作,开始思路没确定,最后还是加了斜支撑,不怕结实,牺牲了一克多的重量。

垂尾舵角、尾轮钢丝的安装位置,填实轻木,感觉强度还可以。

平尾安装完毕,这个太薄了,不能蒙版包前缘了,不过后来发现还是要做蒙版,要不然表面还是有一点塌。

平尾也做完了,能加斜撑就加斜撑,一开始是想蒙皮时候有支撑,后来发现这个不是关键最重要的还是结实,结实!以至于后来马达掉平尾上也只破了个洞。重一两克就忍了。

全部木结构完工!

楼主:
头罩制作

头罩

一开始准备的方案是塑料瓶子热缩,后来通过座舱罩的制作发现热缩方案并不可行。
这个头罩太大了,必须用油桶那么大的桶,用了油桶还不一定能够有足够的强度,而且外形比较复杂,不一定能有足够的热缩量。后来的发展果然如我所料,还是买了玻璃钢材料。

老刘赶制了一个模子。进行试制,虽然做好了很难,但是做出来个头罩还不算难。尺寸还是比较难以控制的。我是这个模具做的第三个头罩,做出来还是稍稍偏大一点点。

做好准备工作,就是铺上纸,免得搞的到处都是树脂。

先把模具拖起来,这样底部的玻璃丝布不致于翘起来。

为了保护我们娇贵的泡沫模具,蒙上一层保鲜膜

调好树脂,蒙了两层玻璃丝布刷树脂,过程比想象的简单。4小时固化打磨

试着比一下,尺寸合适,大一点点,忽略不计了。不过也发现了问题,顶上玻璃丝布重叠的面积太小了,以至于露出了空洞并且鼓包,想把鼓包磨平,结果打磨出了个洞,而且打磨玻璃钢是个有害身体的工作,玻璃纤维会混入空气,危害身体健康,而且满手都是玻璃纤维,要么刺痛要么痒痒。

破了洞没办法了,AB胶补了下坑坑洼洼,搞了罐原子灰,学着修车的师傅刮上去,怎么也挂不好,着急出门,放着晾干再说吧。

回家迫不及待看了看原子灰,附着的很好,用砂纸打磨平整,上漆三遍,看看效果,虽说不完美,但是比我预计的好多了,重量控制的也还不错,60多克,没过70就谢天谢地了。调了75克树脂,用了60多克,重量差不多

组后的效果,唯一遗憾的是实在是没找到和蒙皮一个颜色的喷漆。

这个配件是我觉得最帅的一个配件制作了,特别拿出来单说。

楼主:
附件制作

这家飞机当时的制作原则就是能自己做的就自己做,尽量节约成本,所以这架飞机是自己手工制作的马达加强片、舵角、舵机延长臂、透明座舱罩等等。
这些小配件有的还关系到一些小尺寸设计。每个都不太费时间,有时间做做挺有意思。

上大学时候的信封封存了10多年,终于派上用场了上学时学校挣扎着没有被合并,如今终于升格为大学,祝愿学校发展的越来越好。

首先机翼套管制作

先套一层保鲜膜,后来发现2层正合适。

然后交叉粘结牛皮纸条

如果卷的有点挤会鼓起来,用砂纸打平就好了。

只要紧密就好,看很密实把。不过这个官卷的太厚了,1mm足以,这个只是个引导用的,并不怎么受力。

马达座加强片制作

先打下模板

粘在绝缘板上切割打磨

比较结实,其实可以再掏多一点,舵角制作如法炮制。

最近流行土豪金,我也来点金元素。单面覆铜板,做的舵机加长臂

既然自己做了,舵机拉杆也自己做双球头的吧。很简单,好像拧螺丝一样,板牙直接套丝,很容易

Easy

看看组装好的效果,尾轮支撑片奢侈了一下用了个碳片,既然前面都用碳的了后面就配套用个碳的吧。

自己弯曲的尾轮结构,其实那一圈有没有都无所谓,无谓增加了重量。

主起落架安装结构,就用螺丝和螺母装了,我觉得比轮轴漂亮。

可乐瓶子吹出来的头罩,可惜的是我的座舱罩木头切多了,不过接骨***伺候,接完看着还可以。

这就是大部分零配件的制作了。

楼主:
蒙皮

抗战已经进入到关键时刻

不断的出差,只能在回京的间隙抓紧制作着飞机,眼看天凉了下来首飞要无望了,长痛不如短痛,这一天的任务就是把蒙皮蒙完,赶上首飞!

先要有个目标,在Airliners上面找到一个330SE的照片,为蓝本,这个涂装颜色漂亮,线条笔直,头罩是同色的,制作比较容易。

机翼蒙皮发现后缘比较软,热缩量一大,后缘就会变成波浪,不过已经蒙上了就忍了。下次改进吧

机翼的封边颜色一开始定位白的,后来又觉得蓝的好,一看原图果然是蓝的,结果就这样来回来去蒙,现在机翼端头封边的蒙皮起码有5层。
不过萝卜快了不洗泥,为了一天蒙玩飞机,拼了。

尾巴做的本来非常好,一蒙皮变形了,太遗憾了,以后前缘一定蒙版增加稳定性。

后背蒙皮最麻烦了,不管怎么样,总之以最快的速度蒙上了。

机身那就顺利多了,不过蒙皮颜色……和图片上看的太不一样了,怎么搞的飞机像个潜水艇。

侧面上了白的腰线一下就精神了,不过我的线条记反了,一定终于原作,改过来。

机翼背面粘白条,增加辨识度

初具规模了!全程8小时。整整一个工作日。累死我了。

安装座舱插销,装的很成功。

安装好上油漆的头罩,像不像个成品机!

当然机身还没貼字,详见最后的YY

楼主:
YY及经验分享

飞机组装完成,发现平尾是歪的。由于装两块侧板时没有严格对正,差了有半毫米,导致水平尾翼倾斜,只能切开重新安装,垫了很多碎木屑,总算搞平了,看,还算正吧。

最后貼字完成,本来想貼原机的文字,实在是没时间了,而且德语也不认识。

还是有什么写什么吧,就写EXTRA330SC了。

机身编号也按照原机涂装。D-EXHH

当然本人没那么谦虚,好不容易做了架飞机,搞个签名版是必须的,做好事要留名么。

总喜欢把事情一猛子搞完。周末了,一下更新完,等着明天首飞了,祝我们首飞成功吧!!!!!

网友:
别太监了

网友:
好帖 站位卖广告

网友:
你自己占了好多位置

网友:
等待后续············

网友:
这…… 真无语哦

网友:
快发。。。等着看好戏呢。别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身制作

慢慢道来沙发莫抢……

做帖子,你是能手,

网友:
不错啊,买的套材还是自己切的,有图纸不,分享啊

网友:
坐等楼主更新

网友:
哈哈 支持楼主  还什么都没看见就这么多回复  楼主一定要发全了啊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最近工作比较忙,会每天抽时间更新,俺是男人,不是太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帖子,你是能手,

优势互补,弥补你的缺陷。最近上班十数封邮件,写作能力大有提高。

网友:
老刘的飞机做的不错,看看楼主做的如何?

网友:
要太监了么

网友:
等着楼主更新的

网友:
加油 ··坐等更新

网友B:
累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累坏了吧

最赶工制做,又熬夜发贴,真累坏了。今天熬不住了

网友:
楼主真棒!!加油,祝早日爽飞

网友:
楼主厉害,能帮我切一套吗?有意啊,造价多少?

楼主:
今天爬不回人间了,更新不了了,明天继续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爬不回人间了,更新不了了,明天继续吧。

发帖也是很累人的,所以我选择差不多就得了,养精蓄锐吧,还要首飞呢!

楼主:
自己顶,别还没更新完就沉了

网友:
有毅力,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