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利剑3mk2,装机过程请搭楼梯慢慢看

楼主(2013-10-22):
(无正文)

楼主:
另外有些问题
1、鸡翼是先开舵机孔再合鸡翼吗?
2、舵机要装进去鸡翼,那么舵机的中立点摇臂应该处于什么位置,这个比较重要,关系到日后的遥控安装和调试。说道这个问题,也就关系到了遥控器怎么设置的问题,就像直升机ccpm模式下螺距0度的时候,舵机摇臂和舵机垂直,这个是个基础调试点。平尾和垂尾我是知道的,0度的时候舵机摇臂垂直于拉线,这样保证左右舵量行程一致。
3、之后的问题之后再问,哈哈……

网友A:
好飞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飞机啊!

呵呵,才入手
过两天开始装

网友:
期待LZ装好的试飞视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有些问题
1、鸡翼是先开舵机孔再合鸡翼吗?
2、舵机要装进去鸡翼,那么舵机的中立点摇臂应该处于什么 ...

1,先开孔,再对接比较方便些,因为没对接前你可以平放在桌子上,容易放稳当,对接好了以后就费劲些了,此外说明书中还提到了舵机引线的问题,没对接前,机翼侧面的舵机线穿出控要容易打一些,用螺丝刀扎一条隧道即可。手捻钻头更佳,烧红的铁丝是用不得的。
2,这个直接拷贝1.4说明书中的解释啦,因为DLG刹车所需要的行程较大,所以为了保证行程量,你可以给舵机带上一点点预设的角度,预设角度在10度左右(差不多等效于,中立点调整到90度之后,拆下舵机臂偏移一格)因为刹车时,连杆的状态是推,所以预设角是朝向机头的。
3,等你提了再回答,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开孔,再对接比较方便些,因为没对接前你可以平放在桌子上,容易放稳当,对接好了以后就费劲些了, ...

两边你都在,太好了,哈哈
要不要5irc一起去了啊
哈哈

楼主:
打磨完成了这个样子的

接下来打磨鸡翼对接处
25mm宽,实际上也就是沿着副翼根部出来就是了
贴上纸胶带然后打磨

左侧鸡翼UP角度,刚好及格

右侧鸡翼UP角度

平尾顶杆角度

方向舵清楚了些泡沫后,能到这个角度,另一侧当然是180度
Q5:说明书要求25mm,是不是写错了啊,25mm都大概50度了

打磨下舵面开槽,保证角度合适

电磨和舵机都还没有回来,只有先坐下打磨工作啦,把分模线打磨了
这个过程要在水里进行,戴口罩,碳纤维粉末太容易吸进去了

手贱啊,扣了下,就凹进去了

这个工件实在是漂亮,忍不住又照了张
Q3:定位销几个,一个还是两个?
Q4:平尾的硬质点是只做螺丝孔,还是定位销空位也要做?

附件的布里面有粗布、细布和碳纤维丝
今天的问题来了
Q1:是不是粗布合鸡翼,细布装垂尾和平尾?
Q2:碳纤维丝是不是用来合鸡翼的时候用在中间梁处加强,加强一处(就是梁处)还是两处(主梁以及后面一点)?

说是需要沐浴更衣,才能做的,好像还缺点东西,红酒,明天去买瓶可乐来代替

工作区间搭建好了,哈哈

网友:
几张图就看到浓烈的大师风范
分模线只有一点点,其实不需要打磨,,,打磨里以后机身会变难看点,,,没有镜面效果了额,,,一般用刀片小心修一下就好了(出模后我也是用刀片修的,有些可能会没有完全修干净)
真打磨的话,可以在两侧贴上胶带,这样打磨后不伤到合模线两侧的表面效果(知道这个秘诀后有没有后悔的感觉
逐个回答
垂直尾翼舵量是稍大了一些。。。按照末端的那个来确定的话10MM就够了,,差不多25度左右
定位销2个,一前一后,都要做硬质点(这点说明书里有文字描述,没仔细看,打屁股
对接机翼用粗的玻纤布,不用加碳纤丝,强度已经足够足够。实在想加的,,,中间放一条吧,,,不过要镂空掉一条布,否则固化后会凸起来。细的是尾翼用的,碳丝是自由发挥用的,不一定非要用。

楼主:
接收机几天前就到了,照了照片一直没发,今天补上
只能用7通道模式才能对频啊,失控保护只有3通道才有,不安逸啊

舵机是昨天晚上回来的,今天发出来
外包装我比较喜欢5045,打开说明书我觉得还是09scd的比较好,产品好不好就是看说明书厚不厚嘛
09scd的说明书详细多了,各个品牌的遥控器上舵机的动作表现都一一讲明了
09scd的摇臂好硬啊,当然也不敢用力去搬
另外atlas是gin今年新出的1/2类滑翔伞的名字,本来一直想入手一把,结果开城工业园一关闭,就断货了,没买到啊。这下可好买到了atlas的舵机,哈哈,让我越发的喜欢这两个小家伙了~~

指定品牌的电磨是一直在路上啊,只有动点避重就轻的活儿了
找来开孔器转孔,不要用电动工具,生怕一不小心出穿了

对了,上次说的口罩,这个是必须的,打磨的时候粉尘太多了

戴上戴上,发个靓照啦

千疮百孔啊,中间的三角形是用美工刀试试硬度切出来的
可是没有试后面的碳纤维啊,结果开孔器上去,尖断了大概1毫米,太硬了
Q1:陪不陪开孔器啊?

打磨完成后,当当当当~~~~~
应该把接收机舵机多放进去照相的,呵呵,假组总是很有意思

舵机耳朵切掉
准备鸡翼开孔

Q2:说明书说的09scd的摇臂用最小的孔位,可是最小的孔位到有大概6mm多哦,副翼摇臂有效力臂不是要做到大概8mm?
Q3:用6mm的那个孔位我觉得舵机臂可能会伸出鸡翼表面哦,怎么解?

美工刀刻线

将四周轻轻挑起来,然后把整张都揭起来

取下来的做标记后备用

用美工刀+锉刀掏出舵机线孔

专用的电摩平面定位还没有到,没有办法做铣,只有用美工刀轻轻挑除了一层,大概3mm,舵机放进去,比比,比较紧

孔开完了,就从下表面把鸡翼粘起来,准备合鸡翼
把里面的泡沫挑出来一层,这样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舵机线孔了
Q4:舵机的位置我是按照说明书的到梁3mm,到中线2cm,我觉得靠着梁行不行呢,受理好像更好一点一样。另外2cm的距离,副翼摇臂都差点要装不到副翼的加强凯弗拉片上了,已经很靠外面了,舵机我觉得还可以再靠机身一点,转动惯量也小
Q5:底面真是用纸胶带啊,我看说明书是用的纸胶带,但是我怕环氧流下来把纸胶带粘住了啊,没问题吧

今天假组下就是了,明天是个良辰吉日,合鸡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几天前就到了,照了照片一直没发,今天补上
只能用7通道模式才能对频啊,失控保护只有 ...

*开孔器,,,额,,,这么暴力,,,真的假的。。。*直接用最内孔会正好微凸出摇臂,差不多盖上盖子的时候,正好要镂掉盖子上摇臂的那一小块位置,如果截断舵机臂的时候打磨一下,直接贴上胶带后,会几乎没有什么突起,说明书主要为了工具不多的人考虑,其实自己重新打孔最好,但是得比较精密的那种雕刻机钻头,DS09的舵机臂内孔正好是0.8MM的,非常合适套材内的不锈钢丝,没有虚位
*靠着梁也可以,舵机还可以更加牢靠,主要还是担心新手开动电磨的时候误伤大梁,所以我预留了3mm,舵机更靠内也是可以的,其实这个没有严格的规范,只是给个参考数据,防止没法下刀子
*纸胶带OK的,注意用手指轻轻的按一按边缘,贴牢靠了就好,可能中间会粘一点住,但是对接反面的时候可以用砂纸打磨掉

PS:对接机翼的时候机翼的时候,我觉得机翼尽量用平整一些的东西抬高比较好,放别的东西一个点的垫高担心会让对接后的机翼轻微扭转,两侧的迎角不一致
PPS:下次动刀子的地方可以和我交流想法,很多东西不是完全严格规定的,你的动手能力很强,有时候突破说明书的参考规划,按照你自己的思路来更好
PPPS:赞一个装机的手艺,每一步都很工整,浓浓文艺范,超越官方说明书的节奏

网友:
非常好 装机很仔细

网友(2013-12-13):
大师搞机就是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