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450不能锁尾,飞起来发抖求赐教

楼主(2013-10-22):
我的450炸过好多次了,起飞的时候抖得非常厉害,锁尾效果也很差,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跟尾舵机陀螺仪有关系吗?有朋友说炸过的JJ精度不好,是不是应该换个JJ了?求解,,,

网友:
先确定震动来自哪里,然后再对症下药。

楼主:
谢谢,我一会下楼试一试,关键现在的问题是锁尾效果差,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一会下楼试一试,关键现在的问题是锁尾效果差,怎么办?

锁尾效果差就是因为震动所致,所以要先排震。

网友:
先换个尾波箱总成并换新尾桨,多次炸机后尾波受损很难凭视觉看出来是易产生震动的部件。

网友:
排震也很简单,一样一样查就了。大小桨拆掉,大小旋翼头拆掉。

网友:
抖得厉害首先检查主轴、横轴、尾轴是否弯曲,不确定就用替换法试一下。

网友:
3个轴都查过不弯?
靠在游标卡尺上,有缝隙说明弯了

网友:
尾巴好就是真的好,振动会伴随你的直升机生涯,消除振动飞机自然就会锁尾。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我今天下午调试得基本差不多了,飞机不发抖了,但是锁尾效果不好,请问该怎么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我今天下午调试得基本差不多了,飞机不发抖了,但是锁尾效果不好,请问该怎么弄???
是换尾舵机还是换陀螺仪比较好???

网友B:
震动会折磨得你失去信心的。
耐心的逐一更换主轴、横轴、尾轴,做平衡消除大奖特别是尾桨带来的震动。
震动消除了,你给我个几十元的陀螺和几十元的舵机照样能把尾巴锁得硬邦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我今天下午调试得基本差不多了,飞机不发抖了,但是锁尾效果不好,请问该怎么弄???
是 ...

飞机不发抖了不代表震动就解决了,你的垂直尾翼尖端在悬停的时候有虚影么?

楼主:
今天调试后,前面说的问题都没了,但是飞机有时候要自旋,有时候锁不了尾,求解决办法,急急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锁尾效果差就是因为震动所致,所以要先排震。

说的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调试后,前面说的问题都没了,但是飞机有时候要自旋,有时候锁不了尾,求解决办法,急急急。

这种情况就查陀螺和锁尾舵机吧,用代换法试。

网友:
检查尾推是否顺滑,检查尾滑套行程,再看一下尾舵机以及拉杆是否受力均衡

网友:
很多方面慢慢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震动会折磨得你失去信心的。
耐心的逐一更换主轴、横轴、尾轴,做平衡消除大奖特别是尾桨带来的震动。
震 ...

确实是这样!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我已经排除异常了,现在飞起还是比较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