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要怎么样配电池才不会烧电调、电机?

楼主(2013-10-22):
请教一下,
电池的大小对电调、电机也有影响吗?
我以为电池是越大越好,就像一个水池一样,用多少抽多少!?电池再大也不会烧电调或是电机。  我这个理解正确吗?

网友:
c随便s要看

网友:
同意楼上的。
C数指的是放电能力,瞬间能放出多少电就看你多少C乘你电池的标称容量。如果瞬间放电不够,那么就会表现在不够爆或者说会变肉。实测就是负载拉电流的时候电压就掉下来了。
S就要看你的电调和电机能不能扛了,这是最主要的。通常电调都会标能扛几S的。LDO-BEC一般就是2S-4S,Switch-BEC一般能到2S-6S。高压版能扛更高。
电池容量确实就像你说的蓄水池,主要影响你的续航时间。

网友:
第一,只要电池电压不超过电调的许用电压就是正确匹配,选用之前可以看电调参数。电池的C数和容量要足,但这只会影响输出功率,不会容量和C数不足就会导致电池出力不够,一般450用20C以上,2200mah、3S电池就是合理搭配。
第二,对于你的飞机要选合适功率电调,否则电调功率不够,导致小马拉大车,超过电调的负载能力就会烧电调。对已一般的450飞机,电调一般选用40A的。
第三,对于电机主要看其参数中是用于几S电池的,然后看其KV值,通规格的电机,KV值越高,相同电压下转速越高但是扭矩越低。对于3S的450一般选2800~3200KV的电机,对于6s的一般选1400kv左右的。

网友:
光从烧不烧电机电调的角度看,电压合适外,还要看负载的大小,也就是桨的大小。从整体考虑,要顾及重量,电池也不是越大越好。一般考虑顺序是飞机类型,桨的型号,电机尺寸,电调,电池可以排到最后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