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虾们~环氧板自制O艇高速转弯爬水

楼主(2013-10-22):
各位老虾,为了试下自己的动手能力,用环氧板自制O艇。没经验DIY的后果是问题多多,高速跑直线时船的姿势非常好,很稳定。但是如果高速转弯,船头就会低下,船尾抬高,感觉到螺旋桨空转,只打到一点点水,低速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配置如下:电机3650 电调120A 4S电池

网友:
帮顶····等老手帮你解答!

网友:
玩固定翼的帮顶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哈

网友:
还有防翻啊!

网友A:
晴天,你系得的..艇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晴天,你系得的..艇不错

大健,系你,哈哈

网友B:
轉向時尾輕微升高屬於正常,你現時的升力過大,從照片看到舵片似乎有NEGATIVE RUDDER CASTER角度(自行車前叉的相反),這樣在轉向時會產生升力,你的舵安裝在軸架上,看來結構不穩固,如果你用手輕推一下舵片,如果發現會移位,就很可能有問題,在岸上位置準確,在水上轉向時受水力推而移位,更增加船尾的升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轉向時尾輕微升高屬於正常,你現時的升力過大,從照片看到舵片似乎有NEGATIVE RUDDER CASTER角度(自行車前 ...

谢谢,水舵跟支架是一体的,我按你说的试了下,没有松动

网友C:
吸水舵看着像老虎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吸水舵看着像老虎家的?

好眼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轉向時尾輕微升高屬於正常,你現時的升力過大,從照片看到舵片似乎有NEGATIVE RUDDER CASTER角度(自行車前 ...

下次我拍下跑船的视频

楼主:
船上的压浪条长度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轉向時尾輕微升高屬於正常,你現時的升力過大,從照片看到舵片似乎有NEGATIVE RUDDER CASTER角度(自行車前 ...

还有一点就是高速转弯时,船身就会严重的倾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水舵跟支架是一体的,我按你说的试了下,没有松动

正角度(像自行車前叉)可減少升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就是高速转弯时,船身就会严重的倾斜

這個完全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上的压浪条长度够了吗?

那些名叫STRAKE,長度看來合適。

看過多個名稱,都沒感到滿意,就用原英文名稱。

网友D:
强悍 不过自己的船壳有很多问题哦

网友:
重心太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悍 不过自己的船壳有很多问题哦

请指正,我是按照图纸上做的,除非图纸错了

网友E:
水刀角度不对,转弯时产生了船尾的升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刀角度不对,转弯时产生了船尾的升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水刀的正确安装方式是:直行时,水刀不接触水面,只在转弯时水刀在水里;水刀要垂直于船底。你现在是垂直于船面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顶

网友F:
不错,这个盖子是要玩一次粘一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这个盖子是要玩一次粘一次吗?

是的,要防水没办法

网友:
结合这个船来看,水刀安装系正确的。

网友G:
船底的水线怎么做,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船底的水线怎么做,求教

就是用装电线用的线槽剪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