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G图传的问题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3-10-22):
我以前用的是1.2G的图传 后来PS听说过对设备有干扰 ,一次莫名其面的6轴突然失控 总以为是1.2g的图传作怪。想问一下论坛内的前辈 1.2G的图传到底是不是会干扰2.4G或GPS信号 ,还望指教!

网友:
会,而且还很猛

网友:
俺的六轴也用1.2G图传,但考虑到1.2G图传对2.4G遥控器可能的影响,遥控端是FM 72M的。一般建议2.4G遥控还是用5.8G图传靠谱。

网友:
1.2G倍频上去很容易干扰

网友:
多旋翼还是用5.8G安全一点

网友:
1接收发射天线 不要靠太近  2飞机上发射天线劲量用三叶草  方向性比较强的天线

楼主:
我的是这样的 感觉装上大疆IOSD后显示只有6个星 没上大疆iOSD的时候具体数量不详细,一次莫名其妙的炸鸡  所以现在把1.2g的图传拿掉了 ,具体的数据也不知道了,等上了5.8G后再看什么情况吧  ,5.8G虽然适合但是传输距离比1.2G的距离近了很多。

网友:
距离远才上1.2g,同样摇控也要增程,遥控用433就行了。

网友A:
我一直是用1.2G配2.4G的,,从没干扰,,个人认为,这个是图传和遥控的质量和可靠性问题,,好的图传,杂波没有,不太会干扰设备,差的图传会干扰设备,打火机的脉冲火星,就会干扰很多设备,,,,而遥控,,,,好的遥控,收到干扰后,只会抑制距离,但不容易干扰跳舵,差的遥控和接收,就容易出现受干扰后跳舵,,,我经常把图传,GPS,遥控接收,这三个东西紧挨着装着,也没有干扰过(几乎零距离安装),,,,

网友:
对于新鸟来说这些论点就是最大的障碍呀!郁闷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是用1.2G配2.4G的,,从没干扰,,个人认为,这个是图传和遥控的质量和可靠性问题,,好的图传,杂波 ...

少将同志,柏通的1.2G图传干扰大吗?我的是天地飞国产的2.4G遥控器,1.2G图传价格低,传输距离长,绕射性好,至于监看的清晰度稍微差点,反正只是监看问题不大。您推荐几个干扰小点的图传品牌。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将同志,柏通的1.2G图传干扰大吗?我的是天地飞国产的2.4G遥控器,1.2G图传价格低,传输距离长,绕射性 ...

柏通和百特都是国产里面比较好的,也还算是可靠的,,个人喜欢百特一点,因为他是机器贴片生产的,柏通也还不错,,,但是天地飞容易受到干扰,,所以建议接收安装远离其他设备,,你可以在接收上面接一个抗干扰电容,,,网上有卖专用的,价格也便宜,,但效果我没有验证过,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将同志,柏通的1.2G图传干扰大吗?我的是天地飞国产的2.4G遥控器,1.2G图传价格低,传输距离长,绕射性 ...

我试过两种舵机,一种是9克绿皮舵机(你懂得),靠近图传,就狂抖,还有一种北田舵机,不管你怎么靠近图传,都不会被干扰,,所以,设备的好坏直接影响是否会被干扰,,,个人建议,你想最终解决干扰问题,最好是去买一个可靠点的遥控,,本人是用JR的,你可以去收一个二手的DSX7来,接收也要是原装的,纯属个人建议,,

网友:
啥价钱就有啥效果,这是很明显的,我是futaba的支持者,一直没见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