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几个直流电机,请问这种电机能不能D往腹锯

楼主(2013-10-22):
这种电机不知有多少V用尺量过直径90MM长155MM,功率不知多少W,也不知扭力有多少,只是用过这种电机D过砂轮机,做好后空转1小时基本不发热,刚好今天又搞到3只,只有一个有控制器(但这中控制器也不贵TB上卖35),请问用这种电机D往腹锯合适吗?

网友A:
应该有700w以上,做往复锯肯定行。能否出让一个给我吗?

网友:
电机肯定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700w以上,做往复锯肯定行。能否出让一个给我吗?

不好意思暂时不想出

网友:
有点像跑步机的电机 适合长时间工作

网友:
是直流电机吧?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和电流,满足200W就可以了

网友:
什么设备上拆的呢
包装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