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一个技术问题,关于Y6 VS X6

楼主(2013-10-22):
其他条件完全的情况下(电池、飞控、电机、螺旋桨、电调、空载重量均相同),仅仅结构不同,Y6和X6  哪个置空时间长?如果带上负载,哪个的最大载重大些?
请各位大侠答疑,谢谢!

如果能给出分析的话,感激不尽!

网友A:
x6时间長 Y6时间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x6时间長 Y6时间短

也就是说,总效率Y6低些?

网友B:
不一定,Y6重量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Y6重量轻

我已假设条件为重量一样,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总效率Y6低些?

是有点低,但安全性比较高在空中停一个电机还有可能可以飞回来
x6停一个就可能回不来了。

网友:
我用x6改装的y6飞行时间基本一样
没大有什么区别

网友C:
y6重量也轻点了,就是螺旋桨的噪音大了,载重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y6重量也轻点了,就是螺旋桨的噪音大了,载重没试过

雪哥,非常感谢,我看过你的帖子。非常精彩!
其实我是想找一些理论上的支持,我查过一些资料,说共轴双桨的直升机,在相同的发动机配置下,比单桨的直升机多出12%-20%的有效载荷,当让这里可能有整机重量变轻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点低,但安全性比较高在空中停一个电机还有可能可以飞回来
x6停一个就可能回不来了。

同感,安全性能提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y6重量也轻点了,就是螺旋桨的噪音大了,载重没试过

不过从雪哥你的试验结果来看,还是比较令人鼓舞的,滞空时间与X6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你的Y6比X6轻了3根碳管的重量,但这三根碳管的重量在整个重量中占比不会很高,对比你3.4kg的全重,估计应该小于15%,甚至可能只相差不到10%。

网友B:
Y6优势是不增加轴距的情况下可以用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Y6优势是不增加轴距的情况下可以用大桨

对啊,大桨对提高效率有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