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个问题吧,请高手们回答,谢谢!

楼主(2013-10-22):
兄弟们,小弟不才,就想问下,下图是不是就是hl原厂的tk18?

如果想换tk22的话,需要有什么修改吗?

谢谢啦各位!

网友A:
没有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啊!

这呢,对不起各位了,忘了attach了,请看:

网友B:
神马情况

网友C:
这是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马情况

刚把图放上,刚才忘了贴了。不好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呀!

咱俩同问,嘿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咱俩同问,嘿嘿

我觉得可能涵道机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能涵道机用的东西!

是我遥控坦克里的东西,我就是求问这是什么型号的,如何升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我遥控坦克里的东西,我就是求问这是什么型号的,如何升级?

哦哦!嘿嘿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哦!嘿嘿不好意思!

看你头像满地的飞机我就已经心凉了,嘿嘿,没事,欢迎参与!

网友:
呵呵,必须不能忘的

网友:
你需要换个遥控器四通或者六通  再加TK-22就可以用了

网友:
我来说正题,lz放的图是恒龙的

网友D:
恒龙坦克使用RX18电路板的可以经过稍微的改动来完美使用TK2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恒龙坦克使用RX18电路板的可以经过稍微的改动来完美使用TK22的。

请您指点这“稍微”改动是怎么改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