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v1 求助

楼主(2013-10-22):
我的 naza-v1 在GPS模式下,定位和定高都没有问题。就是在旋转的时候偏差很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一开始以为naza粘贴的位置不在中心点我用尺子量了一下也在重心上。
特别是在,左旋的时候画的圈很大,右旋的时候画圈要小一些这是什么原因?
请DJI的技术 和广大模友们指教一二  谢谢了
忘记说配置了,我的机架是DJI F450 电机是朗宇X2212 980KV 桨是乾丰8045 电调是好盈铂金30A

网友A:
LZ铂金用2212电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铂金用2212电机呀

为了保险 呵呵

楼主:
有知道什么原因的吗? 我一直在线等各位大侠们的帮助哦

网友:
我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帮不了你,坐等楼下学习

网友B:
gps的位置都填对了没有?

网友C:
调参软件里面gps位置有没有填写正确呢?那个数字如果填写不对,就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的位置都填对了没有?

GPS 填写也是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参软件里面gps位置有没有填写正确呢?那个数字如果填写不对,就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GPS 填写也是对的啊 都是拿尺子量的 连偏航角 我都调了

网友:
gps有正负数值。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谢谢 我一会再仔细的量一遍GPS的数值 正负是肯定没有填写错误 要不然定高定点肯定就不会那么准了

网友D:
重新校准罗盘,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校准罗盘,希望可以帮到你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校准罗盘试试,还有检查一下浆的动平衡,保证水平状态严格高级校准imu。

楼主:
哦 不过我用的调参原件还是V1版的没有升级V2版 看样还要让我升级V2

网友E:
罗盘出错了,我有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罗盘出错了,我有过

哦 看样子非要用V2的调参软件才能校准是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 看样子非要用V2的调参软件才能校准是吧

该升级了,不然玩得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该升级了,不然玩得不爽

好吧等升级以后再试一下
谢谢了

网友:
放个水平泡在机架上 保证水平的状态下再做一次高级校准试试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NAZAM_2.18軟件高級校準及指南針校準!過後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F:
NAZAM_2.18軟件高級校準及指南針校準!過後再試試

好的谢谢

网友:
磁罗盘校准,动力尽量平衡,配重也平衡就好了

网友G:
保证飞机重心OK, 飞之前做指南针校准, 确保GPS调参中的坐标所有数据都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保证飞机重心OK, 飞之前做指南针校准, 确保GPS调参中的坐标所有数据都正确。

重心是对的 指南针也是先确认过的 今天我再仔细的检查一下 罗盘也重新确认下再试试

网友:
楼主的情况,我以前碰到过。现在重新装机 调试后好了,不管怎么转,偏移范围不会超过半米。
1 做好飞控校准
2 确保GPS参数正确 校准下罗盘
3 尽可能保持重心在中心板中间位置
4 检查每个电机是否水平
做到这几点 肯定效果和我的一样了。

网友H:
校准罗盘 顺便调试下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校准罗盘 顺便调试下感度

好的 我已经调了就是这几天风太大没法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