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卫星天线连接3GX需要所谓的减压线吗?

楼主(2013-10-22):
各位大虾,问一句:jr卫星天线连接3GX需要所谓的减压线吗?
还是直接使用原来连接到接收机上面的配线?

网友A:
不用减压线,用它配的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减压线,用它配的线就可以了,

没有speaktrum6200接收机,怎么直接用(有2个)卫星对频?

网友B:
不用啊,直接接上去就行了呀。。。接1个卫星也可以,接2个更好。。。让后就可以直接对频了。。。不过我记得当时接1个卫星的时候,接在3GX的1个卫星口对频对不上,换一个卫星口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个案。。

网友:
有接卫星的设置教程不!

网友:
最好还是用传统接收好些,起码信号稳定,我的700也是这种结构。飞着放心安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啊,直接接上去就行了呀。。。接1个卫星也可以,接2个更好。。。让后就可以直接对频了。。。不过我记得 ...

绝对不是个案 我就试过接1是无法对拼的 一个卫星必须接2口 不然也不会看到你的帖子

网友:
用山寨卫星,不是一般的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绝对不是个案 我就试过接1是无法对拼的 一个卫星必须接2口 不然也不会看到你的帖子

恩,是的。。我回去还仔细看过,我现在1个卫星就是接在2口。。。看来3GX要接一个卫星,就要接在2口,否则无法对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