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路 神仙。这个弯度怎么折出来

楼主(2013-10-22):
铜板 0.6MM厚度。宽度7.5MM 如何精确的折 成图上的 弯度? 没有冲床 和模具。请各位师傅帮出点建议。。 400片 折成A.B两种都可以

网友:
没有办法只能用模具折了

网友:
400片,没有冲床难道用手工吗?

网友:
帮顶
俺不是神仙
用气车油压顶加四条柱,diy个小冲床,再造个简易模具

网友:
一般工厂是 冲压复合模  一次搞定  400件 估计别个不愿意开模

网友A:
看着不复杂,自己做磨具就可以了!
或者是自己做个折弯机!
工件不大,好做

网友:
委托加工也好啊

网友:
这个简单

网友:
用折弯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不复杂,自己做磨具就可以了!
或者是自己做个折弯机!
工件不大,好做

对,自己做

网友:
做出来价格不便宜,数量太小。

网友:
不开模具,想精确,不容易,搞不好废掉一大堆。

网友:
600块钱模具费    浙江嘉兴

网友B:
我有     小冲床  300一台

网友:
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     小冲床  300一台

手动的 电动的?

网友:
想不出纯手工如何做出来,且要要求,<老虎钳之类工且不算>

网友:
下料本身就是一关,手工不行。还是找外协吧。

网友:
手工想都别想  赶紧外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