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NX4,持续更新中

楼主(2013-10-22):
配置如下:
斜盘:恒吉MD752 油门:亚拓DS515M 尾舵:servoking 795IHV
陀螺:MB 接收:RG831B 控:XG11
发动机:OS37  定速:亚拓600 大桨:RJX470(未加长尾管) 尾桨:RJX70mm  燃油:TOP30%
悬停螺距:8度 悬停定速:37%(约1700RPM)
历时两年,断断续续的改进,首飞3GX,抗震太差,离地前斜盘必歪,后换了MB,效果好很多,但飞机现在无论怎么调、高低转速都试过了还是有轻微点头,请教各位大神如何解决。      昨日对飞机进行解体维护,才发现泰世的尾传动轴轴承是居中安装的,按亚拓的装法,轴承应该在中点附近偏移1cm左右,是否因为这个引起震动,导致飞行状态不佳?

NX4尾轴

NX4尾轴

网友:
看着很有型啊。

网友:
飞前拍照没炸啊。

网友:
有视频吗?

网友:
来点视频啊。。。

网友:
汽油机不错,小心玩机

楼主:
飞的太烂,就不拍视频献丑了

网友:
说出来就不对了,悄悄的排废就好了

网友:
想念我的NX4啊,一直忙工作,好久没飞了。

网友:
其实NX4以一台油机来说,造型算是相当协调的。

网友:
继续口水,攒钱中。

网友:
兄弟 这直接用470桨,不加长尾管能飞? 好飞吗?

楼主:
原厂配置换470的桨,浮力好很多,至今飞了30起落悬停航线,无任何问题。

楼主(2014-07-03):
昨天发动机拆下来,把整个风扇座和离合器做了个细致的安装,全程千分表伺候,终于找出了误差最小的位置,偏摆误差在0.02mm,自认为还不错。

网友:
我的nx4还在组装中,正在考虑上什么电子设备。对油机好迷茫啊!

楼主:
还是一步到位上高压舵机吧,另外陀螺推荐MB,抗震不错。

网友A:
飞机不错啊,我也喜欢飞NX4。油门用亚拓的有点浪费,用个kst215就行,可以减轻一些重量。斜盘舵我也有但是没用在NX4上,用在其它500的飞机上,NX4上用的亚拓的DS525mg。 用了470桨感觉飞机浮力好很多了吧?悬停可以用比较低的转速,3d模式感觉更跟手了吧?我改了以后感觉好飞多了,螺距好控制的多了。

网友B:
这个一次能飞几分钟,一桶油能飞几次啊

网友:
470的桨飞3D发动机有点吃不消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次能飞几分钟,一桶油能飞几次啊

悬停航线一次飞12-13分钟。一桶4L的油能飞18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不错啊,我也喜欢飞NX4。油门用亚拓的有点浪费,用个kst215就行,可以减轻一些重量。斜盘舵我也有 ...

现在我的是乞丐配置,斜盘恒吉MD752,油门亚拓DS525M,尾舵高档一点 DS795iHV ,三轴MB3.0 RJX470大桨,尾管未加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的是乞丐配置,斜盘恒吉MD752,油门亚拓DS525M,尾舵高档一点 DS795iHV ,三轴MB3.0 RJX470大桨,尾 ...

恒吉这个舵机我飞500航线啥的感觉还行,不知道3d能不能扛得住,还是尽量不要来激烈的动作,毕竟NX4比一般的500飞机要重不少,舵机负荷不小,关键这飞机在贫民的配置也不便宜。以后你可以考虑亚拓舵机,性价比比较高。或者KST的mini舵机性价比也不错。其它的舵机就贵了。我开始配的时候也考虑了一下恒吉,最后还是决定用亚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停航线一次飞12-13分钟。一桶4L的油能飞18趟

和我差不多的油耗,我一个礼拜玩一次半天,一桶油能飞三个礼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吉这个舵机我飞500航线啥的感觉还行,不知道3d能不能扛得住,还是尽量不要来激烈的动作,毕竟NX4比一般 ...

亚拓不敢用啊,开始装机全部是亚拓5系舵机,配合3gx,一桶油不到,斜盘烧了2个,尾舵烧了一个。这个也和当时三轴没调好有关,感度高了,舵机负荷太大。倒是恒吉用的省心,至今已飞3桶油,只是副翼舵机有少许虚位,不影响正常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不敢用啊,开始装机全部是亚拓5系舵机,配合3gx,一桶油不到,斜盘烧了2个,尾舵烧了一个。这个也和 ...

哦,这么惨。我觉得是3GX抗震性不好,油机震动非常大,明显能看出来,估计3gx因为震动连续的***修正把舵机累死了。类似于金鱼烧舵机很快一个道理。我一直用亚拓舵机,感觉还行。

网友(2014-09-16):
请问一下,您这个NX4,加满油 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2020-05-13):
油鸡顶起!学习了先!感谢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