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7+rx701,接MB,一直紫灯,求救援!!

楼主(2013-10-22):
Devo7+rx701,飞有副冀450,600+起落,非常稳定。
现在装台MB无副冀,舵机等均正常,就是紫灯常亮,按说明是非锁尾状态,感度通道未接通。接的Aux2,也试了Gear改映射,还是不行,莫非是兼容问题?非得换控?
求各路高手救援!!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aux1.。。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A:
DEVO7通道aux1是螺距 aux2才是尾感度
建議樓主進到MODEL>OUTPUT 查看AUX2是否如下圖(先左圖AUX2通道指定AUX2旋鈕;接下來右圖AUX2通道功能GYRO)

然後進到FUNCTION>GYRO
進去後先選MANU(手動) 開關MIX POS0~POS2 分別設25 50 75

然後再把MB的棕線插入AUX2 開機對頻後撥動MIX開關試試燈號會不會變換
如果燈號不會變換就找顆好的舵機插入AUX2 同樣撥動MIX開關,如果這時舵機會動就表示你的MB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VO7通道aux1是螺距 aux2才是尾感度
建議樓主進到MODEL>OUTPUT 查看AUX2是否如下圖(先左圖AUX2通道指定AU ...

多谢多谢!搞定!!MIX杆拨到0、1,指示灯为紫色,拔到2,灯变成蓝色!

网友:
这是个什么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