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多轴飞航线手法

楼主(2013-10-22):
美国手、日本手……各种手,那种比较好呢

我用的是美国手,转弯的时候经常是碰到油门,操作不是很稳。

日本手是不是会好些?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大家都是如何练习的

网友:
我用的是美国手(左手油门)、多练习一下对头、对尾就没有问题了、
还有就是转弯的时候要慢慢打、要不怕你分不清头尾、

网友A:

不要用一根拇指控摇杆,用食指和拇指捏着摇杆操作!还可以加大油门阻尼。各种手各有优劣,习惯问题!我最早接触的美国手,所以现在也改不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一根拇指控摇杆,用食指和拇指捏着摇杆操作!还可以加大油门阻尼。各种手各有优劣,习惯问题!我 ...

有道理,捏着会好些,最好把遥控器放在台子上操作。挂脖子上不稳。

阻尼怎么加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捏着会好些,最好把遥控器放在台子上操作。挂脖子上不稳。

阻尼怎么加大啊

把控拆了,里面好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