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等大神来回答 电调电压和螺旋桨输出关系

楼主(2013-10-22):
买了一个马达,上面有一些装上桨之后推力的参数:

他用Angel电调20A的测试:如果用1047的桨
输入7V推力540g;
输入8.5V推力660g;等等。。。

那么我想问一下,他所说的这个输入7V是指哪里的电压?
我可以在那里测量出来这个值?

我能测的只有电调输入马达三条线之间两两的相电压,和他说明上的电压值有什么联系呢?
还有电调输出三相之间是什么关系呢?相位差120°吗?

求给任意一个问题指点指点!
谢谢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
求有大神帮忙啊,现在愁这个呢,网上也没找到资料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A:
输入是给电调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是给电调的电压

那和电调输出的电压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就是电池供电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和电调输出的电压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厂家给的参数就是电池的电压下。电调分配和驱动电机的拉力。而并不是说最终给电机的电压。这个不能对等 有一定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关系。厂家给的参数就是电池的电压下。电调分配和驱动电机的拉力。而并不是说最终给电机的电压。这 ...

那请教一下,知否了解输入的和输出的是具体关系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教一下,知否了解输入的和输出的是具体关系是什么呢谢谢!

不知道。电调输出给电机的是三相交流 还说叫脉冲什么的,要示波器来看。别想用万用表来测量 具体你问度娘吧

网友:
通常,这个电压都应该指的是输入电调的电压,也就是电池的电压值;

一般地,一个电调可以适应不同电压的电池,例如2S-4S电池都可以用,那么在7V(大约是2S电池电压)条件下,电调油门行程在最大的情况下,用1047桨,电流7.5A,推(拉)力540g,功率52.5W。其他电压下类推

通常我们看到这个表,都是用来参照选择电动机的,适用什么电池,适用多大的桨,配用多大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