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动船请教

楼主(2013-10-22):
最近用闲置的电机和一些包装泡沫做了搜风动船,但船动起来不会走直线啊,走远了会自动往一边拐,不知道是不是要加装水舵或者空气舵?

网友A:
使劲折腾吧  来我家 看看我的吧

网友:
重心不对吧.

网友:
最好是加水舵 空气舵作用不大

网友:
底盘轻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劲折腾吧  来我家 看看我的吧

发你的来看看

网友B:
这是我刚刚完工的KT板风动船,做的比较粗糙,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想问下,粘泡沫用什么胶水

网友:
在船尾加个固定的尾舵行了,船的尾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粘泡沫用什么胶水

用泡沫胶,转粘把泡沫的,用环氧树脂也可以,某宝上搜泡沫胶就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刚刚完工的KT板风动船,做的比较粗糙,你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比较靠谱

刚刚试航时,用全速过弯,结果翻船了,我这船虽转向灵活,但不能全速过弯,要向全速过弯就必须加宽船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