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夹头买什么样的好

楼主(2013-10-22):
J7316A J7316B ER???问了卖配件的说普通铣床用J7316就行貌似ER的精度高一点

网友A:
刀杆夹头精度/刚性最好,ER其次,普通系夹头最次。

网友B:
ER的精度高

网友C:
买ER的 夹持范围广精度高 最重要的就是 筒夹 螺帽 这些易损件都有单卖的

网友D:
ER的首选 正在应用

网友E:
ER的首选 应用最广

网友F(2013-12-04):
我也想知道。

网友G:
ER有增强型的配件吧?

网友H:
ER变莫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知道。
J7316 后面这个16的意思就是最大夹持直径16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