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H机架集成云台应该叫内置云台 带鹰眼试拍

楼主(2013-10-22):
  因为飞越650折叠后还是太大。本人的爱车只有两个轮子,带出去比较麻烦。之前看到论坛有个H机架的图纸就下载来自己修改了一下。集成了云台。 和短的脚架。。。这机架,云台,脚架都是一张500*400*1.5纯碳纤板排好的版,再加上自己之前有一个飞越650的机架炸机。又买了一个新的。所以多了一整套的折叠件。管夹。螺丝。这次的成本可能就碳纤板,管和雕刻的费用。

装好后一直没时间试机。这几天调试了下云台。还没找到合适的减震球。风大视频就很难看。。
下面这个是今日试拍的。当时大概是2-3级的阵风。。想请教一下云台调得好的大大,我的云台是减震没做好还是感度没调好呢。

先说一下配置吧。
V3508 700KV  铂金40A NAZA-V1 200MW5.8G 4000MAH4S电池 1147APC桨  鹰眼   机架带全部东西总重1870克左右。1147桨 4000MAH室内悬停11分钟多点 换5000MAH是16分钟 电池都是淘宝买电芯自己组的。
视频不知道为什么上传youku后就变成这样。原片是1080 30FPS的。可能是用会声输出的格式问题吧。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I0OTI1OTE2/v.swf

原视频用PS缩小一倍后的图片

载机图片

网友A:
云台是什么拍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是什么拍子的?

和机架同一块碳纤板出来的呀。

网友:
能否共享一下图纸

楼主:
忘记说了。。这机架轴距是650的。。因为使用的是NAZA 官方的数据是NAZA支持最大轴距在650以内。哈哈。。

网友B:
4000ma 11分,5000ma 16分,电池下来电压多少啊
跟lz一样是h折叠,v3508+1147,带5800电池全重2.16kg,但是悬停14分35秒,下来电压3.71

楼主:
脚架下面加了几个小球一来是为了减轻降落的冲力 其实最大的用处是把机身加高了16MM左右。。因为。。。因为。。。脚架短了点。。但500*400的板子被我排得满满的。不能再加长了。只能这样做了。

云台之前画的时候是为狗2 3 和山狗准备的。有扎带的位置 用那种4块钱带固定镜头板的那种扎带就可以轻松固定。。后来入了鹰眼,所以自己改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00ma 11分,5000ma 16分,电池下来电压多少啊
跟lz一样是h折叠,v3508+1147,带5800电池全重2.16kg,但 ...

3.6报警。响就马上下来。下来后电压应该和你差不多吧。。没有留意。 你的机架比我重呀。还有,留空时间和电机座的水平。。桨的动。静平衡都有很大的关系的。

网友:
不错哦,期待更多好视频!

网友(2013-11-25):
都是高手 顶起拿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