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米塞斯纳防火板松动~头疼啊………

楼主(2013-10-23):
防火板松动,有没有大神教教怎么固定,我想了两个晚上,还是没想出办法……  太郁闷了,对了,防火板接头罩的四根柱子没了……
图片在6楼

网友A:
修飞机是个耐心技术活  上个图片看看损坏程度再根据情况给出修复建议

网友:
胶水粘啊

网友:
缝隙里灌满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飞机是个耐心技术活  上个图片看看损坏程度再根据情况给出修复建议

就是那4个固定头罩的孔位柱子没了,放置防火板的空隙变大了……… 顶住防火板的泡沫左右两边不行了

楼主:
就是这里~那个缝隙很大~ 这块防火板的材料没有适合的胶水啊~

网友:
704硅胶好,有弹性!

网友B:
我也有一架你这个飞机,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热容胶把缝隙灌满,很牢靠的。 至于你说的固定头罩的4个螺丝柱没了,我没有遇到4个都没了,我的少了两个柱子,上了两个螺丝,然后用纤维胶带伺候也可以用双面胶贴在里面。
     这个飞机最脆弱的我觉得是前起落架,一炸机,防火板破裂,前起落架就无法固定了,因此我爆改了他的前起落架,很爽,前起落架和防火板没有任何关系了。现在很好用了。

网友:
晃动就用热熔胶灌,起落架就参考md小赛的前起的方式

网友(2014-04-29):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架你这个飞机,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热容胶把缝隙灌满,很牢靠的。 至于你说的固定头罩的4个螺丝 ...

请问你的1.4塞斯纳前起落架怎么改,我的防火板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架你这个飞机,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热容胶把缝隙灌满,很牢靠的。 至于你说的固定头罩的4个螺丝 ...

起落架怎么改的啊?对这个起落架头很大

网友:
用泡沫胶胶个塑料卡片上去(银行卡之类的)先用剪刀剪出你要的形状,打好螺丝孔。胶好后再用自攻螺丝吧防火板固定上去。三夹板也行,不过分量重点

网友:
此机的放火板好像是左右机身胶合前卡进去的,要是破裂,是不是只能切开机头换啊?

网友:
这个我修过,首先用热熔胶把里面塑料防火板和泡沫的那一圈涂了,然后切2块epo 。侧面贴在电机架上,底面和侧面都用泡沫胶,然后粘在机头上。左右各放一个。然后用热熔胶溜逢。基本就没得问题了。不炸稳的很。还就是用apc的浆比较好。振动小。晚上给你发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