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3-10-23):
昨天换了个电机,通电后电调的声音很小,不像以前那样很清脆的声音。我就感觉不太对。然后试着加油,听到电调里面发出,啪啪的声音,类似什么东西爆了一样。应该是电容爆了吧。再以后电调就一点反应没有了。但是螺距行程和方向舵都没有问题。
我就想不明白了,就换个电机,别的地方都没动啊,怎么会烧掉电调呢。电机是花牌h2221  3980kv的,电调是kds40a的。难道是电调不兼容?也不像啊 ,看数据是可以用的啊。
本人新手,真让这飞机折腾死了。还要请教前辈们给分析分析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会不会是电机有问题呢?现在如果再换个电调还敢通电吗?真怕了
还有,新手,换个什么电调适合练习呢。

网友A:
齿轮间隙过小或者有什么地方卡住导致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间隙过小或者有什么地方卡住导致过载?

不像啊,因为一通电时就听到电调声音和以前不同,这是电机没转啊。不存在过载的问题吧

网友B:
你换的电机是新的还是二手的?最大的可能是电机短路。你听见电调里面有东西暴了。十有八九是mos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的电机是新的还是二手的?最大的可能是电机短路。你听见电调里面有东西暴了。十有八九是mos烧了

全新花牌电机啊,不太可能短路吧。一开始加油的时候,电机很轻的动了一下,然后就听见什么东西爆了的声音

网友:
堵转或香蕉头那里热缩管没包好短路了
对了你那个烧了的电调能否送我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