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舵机 高速多级

楼主(2013-10-23):
futaba r6106六通道接收机 如果是高速模式的话 用摸你
舵机
会不会出现舵机有的时候没有反应的问题 这种高速模式接收机 用模拟舵机的话都会出现什么问题 舵机没反应 挑躲

网友A:
我只知道舵机用电跟不上会有时没反应

网友B:
Futaba R6106HF(及Futaba 所有型號有高速設定) 接收機如用高速模式,就一定要用數碼舵機,如用普通的舵機就會有樓主所講的問題發生,甚至燒壞舵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