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升级V2问题

楼主(2013-10-23):
   今天我把2套NAZA  V1全部升级成V2了,并且都上了MINIOSD,出现一个问题,2个NAZA GPS,搜星效果不一样,一个8棵星,一个6棵星,6棵星的NAZA搜星还不稳定,有时4棵有时6棵。因为GPS插入PMU的接口已打了热熔胶, 而且我用的PMU还是改进款的(插针加长的), 所以没有怀疑接触不良。这时心想:以前由于没有上OSD,所以无法比较搜星效果,现在上了OSD差别出来了。
  搜星效果差的NAZA是早些时候买的,由于那时不小心还小炸过,心想是不是GPS炸坏了,不死心的我,决定打开GPS一看究竟。打开一看GPS完好无损。这时就纳闷了,到底哪里出问题了?难道是DJI的NAZAGPS有差别?(因为2套NAZA买的时间相差半年,怀疑DJI后出的升级了GPS)。
  后来再想想,就算2代有差别也不至于搜星不稳定吧?决定将搜星差的GPS插头抽出(当时已热熔胶,难抽呀),当时插入PMU时,GPS插头没有环割,决定环割再次插入,不打热熔胶。已经搞了一整天了,晚上6点再试。一下子搜到9棵星,而且还很稳定。这时心情舒畅呀!总算没白忙活。
  总结:DJI的东西还是可靠的,小炸没那么容易坏!只是细节问题大家要注意!

网友:
还有这种事?奇怪了。。按理那个线是数字信号的,接触不良就完全没星才对啊,难道接触不良导致电压电流的大小不一样然后工作性能就不一样?楼主一下子好一下子不好然后弄弄插头就好的情况令人费解。

网友A:
V1能免费升级成V2?那不是直接买V1就可以,再升级成V2就好了,要知道V2比V1贵一倍多啊?V1带GPS只要999,而V2带GPS要2499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1能免费升级成V2?那不是直接买V1就可以,再升级成V2就好了,要知道V2比V1贵一倍多啊?V1带GPS只要999,而 ...

你搞错了哪吒 LITE 一套才999,现在V1没得卖了,要买也只能买2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1能免费升级成V2?那不是直接买V1就可以,再升级成V2就好了,要知道V2比V1贵一倍多啊?V1带GPS只要999,而 ...

那个是lite,现在M没卖了

网友D:
包皮遲早還是要割的,插的比較深,接觸面積增加了
我在說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包皮遲早還是要割的,插的比較深,接觸面積增加了
我在說啥.........

邪恶了哈!!小r同志

楼主:
我也不明白,保证好了

网友E:
额,我小精灵想换v2没敢换,怕led不兼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额,我小精灵想换v2没敢换,怕led不兼容

现在的新货1代精灵就是V2,放心换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新货1代精灵就是V2,放心换吧

led还是以前的那些led是吧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led还是以前的那些led是吧

LED灯没差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LED灯没差别的。

那接原来小精灵的led不会不亮的吧,我的是原厂v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搞错了哪吒 LITE 一套才999,现在V1没得卖了,要买也只能买2手的

哦,原来自己还没有搞明白NAZA的具体型号,汗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lite,现在M没卖了

哦,原来自己还没有搞明白NAZA的具体型号,汗颜啊
谢谢啊

网友:
卫星信号,有时也不是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