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充电器,有没有考虑充电安全问题呢???

楼主(2013-10-23):
大家一味的选择大电流充电器,有没有考虑过充电安全问题?现在主流大电流充电器都是30A、40A,如果在外场用充电包应该没有问题,A123支持。但是在家里,我看了下空开(也就是家庭入户的配电箱)总入户60A,分到普通插座才16A,空调才分了20A。而我们用的接线板一般的是10A。这样问题来了,充电器真要满负荷运转,30A、40A,那空开岂不是直接跳闸?这还算好的,要是空开不合格,区区10A的接线板岂不是化了?除非你电源改造:空开和接线板都换成支持30或者40A的,这样才能保证充电器安全运行。而且充电时的这条电路不能同时使用别的电器,以防超过安全电流。

我不知道这样的思路对不对?

网友A:

不懂常识.
10A的空开都有两千多瓦,你的充电器有多大功率?

网友:
甭管输出多少A,就算4010DUO满功率运行,2000W/220V = 9.09A。算上效率折损,10来A吧。

常识很重要。

网友B:
再来个例子,你正在打字的这台电脑,CPU工作电流也有好几十A!!,但电压只有0.8V。所以220V插座上的电流只有 0.x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常识.
10A的空开都有两千多瓦,你的充电器有多大功率?

那为什么配电箱给普通插座配16A、空调配20A的空开?再说,普通接线板插座额定电流是10A,你用30多A充电会能行吗?2000W对220v的用电器10A,6S电池才22.2V,电流是完全能达到20A,算上折扣,也能到18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来个例子,你正在打字的这台电脑,CPU工作电流也有好几十A!!,但电压只有0.8V。所以220V插座上的电流只 ...

那是因为电脑电源降压了。充电器电源电源没那么低。就那306b充电器说,用NES-350-24的电源,可以把电压调到18V,这是306b最大功率的电压,它给6S充电的电流最大是12A,功率限制。10A的接线板肯定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因为电脑电源降压了。充电器电源电源没那么低。就那306b充电器说,用NES-350-24的电源,可以把电压调 ...

明白你的问题在哪儿了。貌似你认为你的“NES-350-24”电源输出多少A,输入就是多少A,是个透明匣子,电流不变,只是电压莫名其妙低了。。。

就以你的例子,22.2V*12A/220V = 1.21A。
希望兄看懂。若否,俺也无能为力了。祝好。

不论如何,对安全的关注都需要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你的问题在哪儿了。貌似你认为你的“NES-350-24”电源输出多少A,输入就是多少A,是个透明匣子,电流 ...

豁然明白。如果30A充6s,也就是22×30/220=3A。还是你的公式给力!

网友:
要看功率,功率一定,电压电流此消彼长!

网友C:
LZ的思路估计蝎子尾巴也刺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思路估计蝎子尾巴也刺不通!

大电流,小电压,功率不变,电路就能承受,普通接线板220V 10A,应该就是2200W。已经被蝎子刺通了。

网友:
能量守恒定律你不懂??

网友:
楼主初中物理是生理老师教的吗?

网友:
功率=电压乘电流

网友:
楼主呵呵……要恶补一下常识了

一个交流电

一个直流电

网友:
LZ的初中物理课都在睡觉吧!

网友(2013-12-21):
亲,电压不同

网友:
p=ui 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