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二代+D10技术咨询 谢谢!!!

楼主(2013-10-23):
我是玉兔二代+D10的控昨天出去首次实验。
我是左手油门发现点问题就是我的飞机左右控制在左手上和油门在一起
水平旋转在右手上和飞机的上下控制在一个手上能调整一下吗?
就是上下左右在右手上,油门和水平旋转在左手上,应该怎么调谢谢大大们的指点
万分感谢 谢谢!!

网友A:
我也D-10。美国手遥控,应该是左手上下控制油门。左手左右控制飞机左右旋转。右手上下控制飞机俯仰,右手左右控制飞机左右倾斜。如果你的输出不对,可能原因是:通道接错了,兔子飞控里通道选择错了,或者遥控器通道输出错误(这个我不确定)。再检查下这几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D-10。美国手遥控,应该是左手上下控制油门。左手左右控制飞机左右旋转。右手上下控制飞机俯仰,右手左 ...

谢谢找到了控里模式选错了应该选模式二 我选了模式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找到了控里模式选错了应该选模式二 我选了模式四

楼主能教教我吗   我的的D10 接收机连接玉兔2  在参调软件里CH1通道数字总是不停地乱跳

网友C:
玉兔和华科尔D10的rx1002接收机7通道显示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教教我吗   我的的D10 接收机连接玉兔2  在参调软件里CH1通道数字总是不停地乱跳

跳是正常的,我的也跳,不影响飞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玉兔和华科尔D10的rx1002接收机7通道显示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没有7通道 7通道对应的是陀螺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7通道 7通道对应的是陀螺仪

7通道也可以设置自稳的,但是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玉兔和华科尔D10的rx1002接收机7通道显示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我会告诉你 我8个通道完美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