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将军给建议:550四轴最佳动力方案——电机?桨?电池?

楼主(2013-10-23):
(附视频: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IwOTYyNzQ4/v.swf)
这个是深圳创意飞的套机 IFLY-4S ,550轴距,使用IF2122 KV850无刷电机,1045桨,10A PWM电调,我使用3S 4000mAh电池空机可以飞15分钟,但是挂上狗图传后,只有10分钟了,如果挂上OSD,应该要低于8分钟……

很多网友表示,550四轴使用这么小的电机和桨,太浪费了,请教各位高手大侠,550四轴改为多大的电机和桨比较合适,使用多大的电池?

有朋友说用2216电机,4S电池,1147桨……

以下是网友推荐,大伙讨论一下:

少将 月光86
2216    !2814 也行

少将 啊诺
配F4006 950KV电机、好盈天行者30A电调、高仿APC 1147桨、3S 30C 4200--6000mah左右的电池

少将
蓝魔之夜
建议电调直接上铂金30A,6S的电调,换到大于2216以上的电机

中将 zhen_sr
朗宇3508,580KV+1238仿APC   (PS:12寸桨会不会显大?)

楼主:
有朋友对我说,使用V2216电机,20A电调,4S 5000mAh电池,可以飞行20分钟以上。

网友A:
因为你点了好多次,再有这样的机架好用不?

网友B:
机架看上去挺拉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点了好多次,再有这样的机架好用不?

电机太小了,才2212,10A的电调,据说10A电调内阻很大,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看上去挺拉风

少将,这个电机太小了,才2212,10A的电调,据说10A电调内阻很大,是吗?

您觉得550的架子多大的电机适合?

网友:
2212 可以啦的动  但是很吃力!!2216    !2814 也行!!

网友C:
玩玩是可以的,,就是时间会很短,电机发热严重,而且安全性会降低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玩是可以的,,就是时间会很短,电机发热严重,而且安全性会降低一点点

为什么说电机发热严重,换电机当然换电调,换动力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说电机发热严重,换电机当然换电调,换动力啊。

因为负荷比较大,,所以电机电调会发热,,,个人觉得,最好换到大于2216以上的电机,电调相应的配,,不要太大,,不然重量又加大了,,,30A的差不多,

网友D:
配F4006 950KV电机、好盈天行者30A电调、高仿APC 1147桨、3S 30C 4200--6000mah左右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负荷比较大,,所以电机电调会发热,,,个人觉得,最好换到大于2216以上的电机,电调相应的配,,不 ...

不少朋友推荐2216的电机,说是适合550这个轴距的四轴——您的建议是2216以上,可以简单的说一下理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F4006 950KV电机、好盈天行者30A电调、高仿APC 1147桨、3S 30C 4200--6000mah左右的电池

F4006,是盘式电机了吧,为何选用这么大的电机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少朋友推荐2216的电机,说是适合550这个轴距的四轴——您的建议是2216以上,可以简单的说一下理由吗?
...

电机大小跟轴距没有特别的联系,轴距根螺旋桨大小事直接联系,,在螺旋桨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择大级别的电机,低KV的型号,越大级别的电机,越相对省电,可靠,挂载大,,,,还有个人建议电调直接上铂金30A,6S的电调,因为以后你要升级动力的话,,大多数大级别的电机,都是6S的,而且都是在30A一下的,,所以电调建议上6S的30A电调,,,

网友D:
引用 楼主:
F4006,是盘式电机了吧,为何选用这么大的电机呢?

因为你这个以后还要加更多的设备、所以要考虑用大的盘式电、
配大一点的桨、我的电机现在是F4006 950KV 配1047桨
起飞重量现在是1710-1760g左右、不同电池不同重量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3205
你看看这帖子吧、起飞重量和电池都有、留空时间一般都是8分钟
连续飞行三块电池电机下来只是温热、电调也是、电机还有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你这个以后还要加更多的设备、所以要考虑用大的盘式电、
配大一点的桨、我的电机现在是F4006 950KV  ...

你的小机机轴距不足,用大电机高KV低尺寸的桨,好像有点反过来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大小跟轴距没有特别的联系,轴距根螺旋桨大小事直接联系,,在螺旋桨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择大级别的 ...

550四轴使用6S动力,是不是有点“令人发指”了,不过创意飞有个服务,可以把这个四轴改为六轴,6S动力可行。请问一下,550四轴如果用6S动力,30A电调,用多大的电机呢? 12寸桨会不会很过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550四轴使用6S动力,是不是有点“令人发指”了,不过创意飞有个服务,可以把这个四轴改为六轴,6S动力可行 ...

我的意思不一定是现在就要选择6S的电机,,,电机可以选择暂时选择3S的,,电调选择铂金30的6S的电调,因为以后升级的话,不会浪费,,桨的话,你看看,550的机架用12寸的桨,桨尖有多少间隔,在5CM左右,就没问题,再选择相应的尽量大的电机,,如果你这个机子不是最终目的,你的电机可以选择品牌稍微差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550四轴使用6S动力,是不是有点“令人发指”了,不过创意飞有个服务,可以把这个四轴改为六轴,6S动力可行 ...

你目前的起飞总重量是多少

网友E:
我也有这个机架,外形比较好看,但是不好装,一是电调的位置不好装,二是飞控不好装
同时,固定后机臂有点虚位,要自己垫点东西
中心板是应该不是碳板

我的机器命名为 小强号,长的像小强
朗宇a2216,1045,dys30a,nava1,3s5000,重量1400g,不用来挂载,飞1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目前的起飞总重量是多少

空机800克,4000电池300克,加上GPS OSD云台图传摄像应该有15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这个机架,外形比较好看,但是不好装,一是电调的位置不好装,二是飞控不好装
同时,固定后机臂有点 ...

哈哈,你的小强号改装得这么帅…… 为啥用A2216啊,V2216才是四轴的电机嘛……

这个机架很漂亮,电调是放进机臂管里边的呀,你咋弄成外露呀? 你居然连飞控都换了,太强大了……这个机机的原厂飞控不爽,特别是它的GPS,功能非常弱,还有很多BUG,他的GPS没有返航,飞多几圈后会出错,带着飞机自己跑——为此我坠了一次机,出险情两次。我已经把它的GPS丢掉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你的小强号改装得这么帅…… 为啥用A2216啊,V2216才是四轴的电机嘛……

这个机架很漂亮,电调 ...

a2216便宜啊,这个架子刚性不够,用来飞着玩
dys电调放不进管子里,大
我就有个架子,其他没有ifly的东西了
用naza1 飞,还是挺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a2216便宜啊,这个架子刚性不够,用来飞着玩
dys电调放不进管子里,大
我就有个架子,其他没有ifly的东 ...

你只买了IFLY的架子还是一套的呢? 你说这个架子刚性不够,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F:
朗宇3508,580KV+1238仿APC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朗宇3508,580KV+1238仿APC

12寸桨对550机架是不是太大了,桨尖剩下多少距离了呢?

3508电机,要配多大的电调,用什么动力?

网友F:
距离近会打架么?!电调20A足矣,个人推荐DYS的,可以支持到5S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距离近会打架么?!电调20A足矣,个人推荐DYS的,可以支持到5S

计算了一下,使用12寸桨到550机架,桨尖只有少于8厘米距离了——桨 太近了,会有乱流,影响桨效,8厘米有影响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小机机轴距不足,用大电机高KV低尺寸的桨,好像有点反过来走了

我的一直都是F4006 950KV 电机配1047桨、F450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一直都是F4006 950KV 电机配1047桨、F450机架

我只是觉得这个规格的电机,使用更大的桨效率应该会高一些,至少13寸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只是觉得这个规格的电机,使用更大的桨效率应该会高一些,至少13寸吧。

那你就试试看吧、我现在就配这样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就试试看吧、我现在就配这样的桨

我看了你的飞机和视屏,我是新手,只是觉得我这么小的电机,2212都使用1045桨了,你4006电机,还是这么小的桨,真的浪费呢——高人给指正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你的飞机和视屏,我是新手,只是觉得我这么小的电机,2212都使用1045桨了,你4006电机,还是这么小 ...

我这种也是属于小电机来的、主要是KV值比较小
还有就是看起飞重量来配桨、我现在的起飞重量是1760g左右
4200电池一般是8分钟保守、如果换1147桨时间估计会更久一点
但是现在用1047也足够用了、230米高空没有听见桨的极限响声
飞行下来电机电调也是温热、连续飞了三块电池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种也是属于小电机来的、主要是KV值比较小
还有就是看起飞重量来配桨、我现在的起飞重量是1760g左右
...

你这个KV值,换11寸桨应该立马提升3分钟以上的飞行时间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距离近会打架么?!电调20A足矣,个人推荐DYS的,可以支持到5S

有朋友对我说,使用V2216电机,20A电调,4S 5000mAh电池,可以飞行20分钟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KV值,换11寸桨应该立马提升3分钟以上的飞行时间 。

换桨还要考虑桨与桨间的距离、会不会打桨、主要是是轴距小

网友G:
550轴距上12寸桨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550轴距上12寸桨应该没问题。

550轴距,单臂275毫米,一个直角三角形,斜边为389多毫米的距离,12寸桨有300毫米,也就是理论——使用12寸桨,桨尖之间有80毫米左右的距离,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550轴距,单臂275毫米,一个直角三角形,斜边为389多毫米的距离,12寸桨有300毫米,也就是理论——使用12 ...

我的机550的,用12寸桨,桨尖距离比之前330的用8寸桨的远多了。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机550的,用12寸桨,桨尖距离比之前330的用8寸桨的远多了。不会有问题的。

啊哈,太好了,来点图片吧,看看桨尖距离和我计算的一样不? 我前面计算的,12寸桨有80毫米的距离。

把你的JJ掏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