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调试完毕,请教油门,螺距曲线设置

楼主(2013-10-23):
新手,刚四面悬停过关阶段,想把基础打扎实再飞航线,求悬停油门及螺距曲线

网友A:
normal斜直线或抛物线都无所谓~ idle就一条水平直线,根据自己需求的转数设定油门百分比。
练习悬停也应该切换到idle模式以达指定转数,否则油门一上一下的转数一直在变化影响稳定性
注意~ 要养成习惯,进入idle模式下一根手指要放在熄火开关旁以防万一

网友:
x5说明书上不是有吗?就按照上面的设就行了

网友:
原来是这个X5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rmal斜直线或抛物线都无所谓~ idle就一条水平直线,根据自己需求的转数设定油门百分比。
练习悬停也应该 ...

好的,谢谢

楼主(2013-12-31):
引用 网友B:
特猪???

对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特猪???

哇擦  这个你都猜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哇擦  这个你都猜的到

你个瓜娃子   贝贝

网友:
我的x5也是刚装好,不会设置螺距曲线,你的怎么设置的,最好有图片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