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玩意儿能用平衡充充电吗!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3-10-23):
博世3.6v锂电螺丝刀,由于充电器坏掉,现在想用手上的平衡充(hyperion1420i)给它充电,调到li-io 1s 3.6v 电流0.1a 开始充电然后提示“输出电压过高”,烦请众大仙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调到4.2V。电池是不是一个,,,可能是并联的2-3个

网友:
打开看到底是什么电池
锂电也有好几种的,也有可能是li-po,li-fe
只要电池型号选择正确,平衡充会自己认电压的,跟几节电池并联没关系

楼主:
应该是机器里面有充电保护的程序,只认自己的充电器,现在把它拆开,另外在电池上焊接两条线出来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用万能充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