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精灵 老是左右摇摆 请问怎么解决 多谢

楼主(2013-10-23):
如题
一代精灵配合H32D 横滚轴和俯仰轴都很稳 但是左右老晃动
是因为感度的问题吗

网友A:
得矫正imu

网友:
不懂来学习一下。。。

网友B:
把感度设置恢复为原厂

网友C:
请问你目前感度调的是多少?

网友D:
感度?風速?放個視頻來看看

网友A:
我的也是,换了电机后,老是自己往后飞,等周末回去重置所有东西试试看

网友E:
应该是感度问题。

网友F:
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G:
矫正imu,然后调整合适的感度,明天我购买的精灵就该可以签收了,到时候交流下感度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矫正imu

刚从固定翼转来 不太熟悉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感度设置恢复为原厂

刚从固定翼转来 不太熟悉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目前感度调的是多少?
目前的感度貌似是出场模式 明天看看
刚从固定翼转来 不太熟悉多轴
不过手里有两套悟空 一套A2 还有一套naza  都需要慢慢捉摸 不知道 除了说明书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教程 别如 视频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度?風速?放個視頻來看看

公司网速慢 这两天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换了电机后,老是自己往后飞,等周末回去重置所有东西试试看

我的没有往后飞这些问题 就是老是左右转向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感度问题。

刚从固定翼转来 不太熟悉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意楼上所说

刚从固定翼转来 不太熟悉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矫正imu,然后调整合适的感度,明天我购买的精灵就该可以签收了,到时候交流下感度数据

刚从固定翼转来 不太熟悉 以后多指教

网友:
矫正imu,慢慢调

网友:
啊哈哈 又见杜SIR
你固定翼也玩腻了啊?来玩多轴了啊?

你校正下罗盘 然后好好调调感度 这个一般是感度的问题

网友H:
增加感度试试!

网友I:
四轴锁尾就是不行,这个没办法解决,只能改善
感度我从100-200都试过,改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