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单相双值电容异步电动机采用什么方式调速安全

楼主(2013-10-23):
请教各位朋友,1.5kw单相双值电容异步电动机采用什么方式调速安全?

网友:
变频器,有可能的换用三相电机。配2进3出的变频器,这样扭矩要大些,相对调速范围也要大点。如果不要求无级变速器建议采用机械方式调到适合的速度,成本低,安全可靠嘛。

网友A:
用变频器的话有可能爆电容

网友B:
有单相电动机调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变频器的话有可能爆电容

用变频器会爆电容?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单相电动机调速器的

有合适1.5kw电机的吗?不是变频器吧?如果有请给个链接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轮

呵呵~~!的确是很安全。可惜不方便。

网友:
淘宝上好像有单相电机用的特殊变频器,可以找找

网友:
单相电机不要考虑电子调速了,即使调速了,力气也很小了,何况电容工作状态很差。

网友D:
说到这给大家一个今后的设计思路:中国人一直很牛叉的,现在淘宝上有单项变频器,输入220v单项,输出220v三相交流电,并可设定扭矩,现在很多三相异步电机有星形和三角形两种接线方法,星形接法适用于380v的交流三相接线法,三角形适用于220v三相交流电的接线方法(具体怎么接,这个在电机铭牌上有),使用单项电机需要去掉电容再接变频器,在同样功率的情况下,建议优先选择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因为体积小,扭矩大。这样就可实现电机无极调速了。

网友:
这个只能用皮带轮变速的,电机是不能调速的,点击里面有启动开关,需要一定的转速才能甩开,如果启动后不甩开,长时间工作烧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说到这给大家一个今后的设计思路:中国人一直很牛叉的,现在淘宝上有单项变频器,输入220v单项,输出220v三 ...

一直看见有卖 单相220V交流电进,三相380V输出,我直接无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直看见有卖 单相220V交流电进,三相380V输出,我直接无视的!

看清楚,是220v输入,220v输出,380v输出的你设计一个看看

网友:
小功率下倍压整流是可以实现220进380出的,单相颠鸡或许能像两相步进那样驱动。

网友:
把电容取掉    然后上变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清楚,是220v输入,220v输出,380v输出的你设计一个看看

你也看清楚! 我说淘宝有大把骗人的220V进380V的东西,都是假的,我直接无视,懂不? 要说设计谈不上,大家都会做到,输入到整流之间加个220V到380V变压器,后面按380V的电路是能做到,但是无意义,变压器很贵!

网友F:
多少钱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少钱收的?

150收的垃圾磨浆机,然后拆出来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看来似乎换三相电机+变频器方便些,皮带轮调速也少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收的垃圾磨浆机,然后拆出来的。

今天去了2手市场,750瓦,2级的,还要180元不讲价

网友:
我把单相电机的电容拆了
三根线接入变频器
设置输出电压220
一切正常

倍压的办法我正在用,
一切正常
我发过帖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