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买了个电调,请教一下

楼主(2013-10-23):
昨天换电机把电调烧掉了,今天购入一个好盈飞腾40a。因本人,新手现在还在悬停中,不知道这个电调配花牌h2221  3980kv的电机怎样呢。
还有这电调装上后还需要进行什么设置吗?还是只要校准油门行程就直接飞好了?望前辈们赐教了

网友A:
设置好油门行程后,用默认设置就可以了,这个电调也就可以悬停和航线,配这个电机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好油门行程后,用默认设置就可以了,这个电调也就可以悬停和航线,配这个电机没问题

谢谢,那这个电调是不是不怎么样,啥样的性价比好些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这个电调是不是不怎么样,啥样的性价比好些呢

你是450直升机用的吧,一般好盈铂金40A比较好点,俺也是山东的,有空来我们群里交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450直升机用的吧,一般好盈铂金40A比较好点,俺也是山东的,有空来我们群里交流吧

给个群号 有很多问题需要前辈指教啊

网友:
欢迎你啊。

网友:
校准行程!

网友:
学习了 我的事好赢铂金

网友:
40A飞腾性价比高,能满足悬停航线等基本要求,除了油门行程确认,最好设下超柔起动,还有进角设为中(默认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