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三轴求解,急用,请指导

楼主(2013-10-23):
我买的X7,配MB三轴陀螺仪,可X7的陀螺仪安装座是倒装陀螺,不知道MB是否可以倒装?

网友A:
可以的,没问题,只要舵机插口朝前或者朝后都可以安装,水平或者侧装也可以。

网友:
能正就能倒!修正调好!

网友B:
MB随便你装,各个方向都行,侧挂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MB随便你装,各个方向都行,侧挂都没问题

谢谢指导,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没问题,只要舵机插口朝前或者朝后都可以安装,水平或者侧装也可以。

我怎么进不了MB的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