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EVO+WKM飘逸

楼主(2013-10-23):
S800EVO+WKM飘逸今日航拍 起飞时候 IOSD显示6克卫星。GPS模式起飞,斜着起飞的,飞到80米,一直在飘无法悬停。固件是5.26
返航时候忽然间自动变成航向锁定了。求解?
气温零上5度。飘逸真的很可怕。

网友:
6颗星定不了位

网友A:
楼主您好,请PMQQ,我将与您沟通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请PMQQ,我将与您沟通解决。

我的扣扣4402238 PM怎么搞

网友:
6颗不漂 才是奇迹

楼主:
9颗都飘。

网友:
您自己都把问题说的很明白了 还用发贴问么- -

网友:
我的升到了5.26能搜到13颗微信 都飘  在地面gps接受一切都正常 起飞后一直亮的是姿态灯

网友B:
6颗星是会漂移的,8颗以上就不会了。

其实测试机器的话,应该试试姿态模式是否漂移很大,变换电池和云台位置调整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6颗星是会漂移的,8颗以上就不会了。

其实测试机器的话,应该试试姿态模式是否漂移很大,变换电池和云台 ...

非常感谢提醒,可能是我在楼群密集区飞行,IOSD有假报的嫌疑吧、

网友:
高楼层飞行,还是姿态模式飞行吧。

网友:
我姿态模式飞都不漂移!

网友:
不要迷信GPS

网友:
楼群密集区。。。GPS 靠不住的 能有一半是真的 卫星信号都不错了。在市区拍 还是得 姿态模式啊 把飞机重心调好之后很好飞的

网友:
我的换了金属版的IMU,就不飘了。之前也飘,不管几颗星。

网友C:
无风情况下,用姿态完全行了。尤其在楼间穿梭,慎用gps,WKM一旦变脸,后悔莫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风情况下,用姿态完全行了。尤其在楼间穿梭,慎用gps,WKM一旦变脸,后悔莫及!

你说的这些兄弟我都知道。我陈述的是问题。感谢回复,但是至今还未解决,估计可能是GPS天线搜星问题,或者误报星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