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问下,齿比的搭配

楼主(2013-10-23):
我450  搭配的4000kv电机,目前用的是13t电机齿,转速很恐怖,大齿知道多少t   弱弱问下,我想飞机温柔点,怎么搞,换12t电机齿,搭配多少t的大齿呢

楼主:
坐等高手

网友:
没玩过直机的来发言。看天蝎星给的例子,KV4400的2221-6他们推荐150齿大齿搭配11,12的小齿。

网友A:
通常能买到的大齿是121 的可配9T的电机齿(4000KV)
也有150的大齿,可配12左右的(11,12,13均可)
配合油门曲线,能得到柔和的转速

网友A:
柔和的起飞(4000X11.1X9/121)0.66=2180
稍暴力起飞(4000X11.1X9/121)0.9=2970
再暴力可换10T电机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能买到的大齿是121 的可配9T的电机齿(4000KV)
也有150的大齿,可配12左右的(11,12,13均可)
配合 ...

9t会不会太小呢?现在我是13t飞两分钟就报警了,飞机下来,电机微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柔和的起飞(4000X11.1X9/121)0.66=2180
稍暴力起飞(4000X11.1X9/121)0.9=2970
再暴力可换10T电机齿

我就想我飞机能柔和,现在就练习悬停

网友:
齿小不耗电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了!!!!!

网友:
相同条件下,电机齿越小,电机 转速要高,电机转速高,则电流小,

网友B:
也可通过油门曲线来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通过油门曲线来设定

配合不好飞机会抖不 关于在曲线方面我还没研究过呢   根本不动 公式  我现在就知道我油最低负4  中5  高9    要是把油门曲线降低了 不知道飞机会不会因为油门曲线低了 配合这个螺距会机身发抖  震动

网友:
4000KV高了点啊,我之前也是4000KV配13t(150T大齿),悬停时间太短,后来换3600KV了,电机齿仍然是13t,但调节一下曲线,现在悬停7分钟下来3.7v。

网友(2014-03-07):
看不明白   学习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