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自旋,偏向一边。附带视频,求各位指教。。

楼主(2013-10-23):
配置是
MWC2.2(mega2560+gy86)
电机F4006 960KV
最便宜的1045浆
山寨450机架
花牌2250mah 3s电池
控是蓝宇4通、、、我要深深地吐槽一下这个控,在gui里校准了中位以后,推动摇杆,复中后数值就又变了。。不知道我这么说大家明白吧。。总之校了准动了摇杆就白搭了

现在的问题是 前边两个总是转速慢,推力比不上后面,手抓着四轴 俯冲的角度 前面的两个旋翼调节力度也不如后面两个。。起飞的时候 偏向一边,不打遥控器回不来。。。。。。
还有个问题就是自旋。。。

附带视频,大神帮忙看看。。初入魔,不太懂。。谢了!!

楼主:
没有人呢。。。。

网友:
直接上NAZA吧

网友A:
螺旋浆的是否两个顺时针,两个逆时针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浆的是否两个顺时针,两个逆时针安装?

是。两正桨两反桨。正反正反分布。

网友B:
蓝宇就属于玩具控,通道数值永远不固定,不旋才怪。

网友C:
自旋是因为电机座不水平

网友:
省钱,又不能自己改造DIY的!基本上结果就是更费钱,然后费了钱也没见能飞起来或者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宇就属于玩具控,通道数值永远不固定,不旋才怪。

真心被这货坑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旋是因为电机座不水平

这样应该如何校准呢?

网友D:
电机转向反了,要不就是桨装反了

网友:
楼主换大疆的飞控吧,再这样下去你那机子一定粉身碎骨。

网友E:
桨按装对了吗

网友F:
1)浆是正确,看你浆是没安错
2)控的通道对不对
3)连接飞控板是否正确
4)电调是否和控设定了最大油门和最小油门 -这个比较重要,我之前就换了控,没从新设定,导致旋转
5)在电脑调试时候,看看各个参数对不对
6)实在不行,买个天地6,200多RMB

网友G:
桨的顺序装反了,从对头方向,顺时针1234号电机的桨序是,逆,顺,逆,顺,不要以为两个正桨,两个反桨配对装上就可,旋转方向要是装反了,就会出现飞控校正自旋,反到加速自旋的情况。。。
顺      逆
    X      ↓机头方向
逆       顺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桨的顺序装反了,从对头方向,顺时针1234号电机的桨序是,逆,顺,逆,顺,不要以为两个正桨,两个反桨配对 ...

视频里 刚开始 停止的时候,看顺序他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视频里 刚开始 停止的时候,看顺序他没错

那就只有看人品了

网友H:
楼主你的分电板是用机架自带的吗?
这种集成分电板的机架对罗盘是有很大影响的,油门越大,电流越大,磁场越大&简单可以用安培定则理解

所以 试试把飞控板和分电板距离离远一点,看看有没有效果
另外楼主可以如此试机,避免高处炸鸡大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转向反了,要不就是桨装反了

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桨按装对了吗

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桨的顺序装反了,从对头方向,顺时针1234号电机的桨序是,逆,顺,逆,顺,不要以为两个正桨,两个反桨配对 ...

确实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浆是正确,看你浆是没安错
2)控的通道对不对
3)连接飞控板是否正确

按照您说的  都没什么问题
四个电调都恢复过出厂设置 也都校准呢了油门行程(自己接了个一分四的线 不知道这还有影响?)
在gui里 front_L 那个马达的转速总是比其他三个慢。。。。。十分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的分电板是用机架自带的吗?
这种集成分电板的机架对罗盘是有很大影响的,油门越大,电流越大,磁场 ...

用了分线板 不过没用机架上的 买了个环形的
确实 通电导线会有磁场 我得注意下
很感谢你提供的调试方法~有机会我得试试
现在发现gui里Front_L转速比其他三个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您说的  都没什么问题
四个电调都恢复过出厂设置 也都校准呢了油门行程(自己接了个一分四的线 不知 ...

刚刚我又看了下视频,发现0.4秒加油门,左侧起来的快,0.6秒减油后,左红臂,转速较高。
你这样吧
1)把红臂的左和右电调互换一下,如果原本左侧电机快,变成了右侧电机转速快,可以确定是电调的事
2)如果换了电调一人左侧臂转身高,就互换下电机试试

还有,我的电机是也F4006,之前出现的问题是 轴松了。4个电机3个轴松,看看你的轴上下活动没

网友:
你这控也太差了

网友(2014-10-22):
楼主问题解决没?我现在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yaw 的PID调一下

网友:
感觉问题还是出在电调和电机上,对换机臂试试看,

网友:
这样怎么操控呢 肯定要炸机的 我晕

网友I:
引用 网友F:
1)浆是正确,看你浆是没安错
2)控的通道对不对
3)连接飞控板是否正确

师兄,这个电脑调试是什么意思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转向反了,要不就是桨装反了

反了根本就起不来吧

网友:
如果浆没错的话,请注意飞控板的方向问题。我不知道你的飞控是什么模式的,四轴只有这两种模式
看飞控板的安装方位 上图都是机头朝上的
并且飞控板输出通道,是准确的按照上图标记的1-4通道连接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
校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没有?也就是连接电脑时候点击CALIB-MAG,,然后提着飞机水平转圈那个项。。。

网友:
引用 网友I:
师兄,这个电脑调试是什么意思喃?

网友:
自旋和偏向一边的原因就是校准不对,不能到中位,这样会导致旋翼机起飞的时候产生侧翻或旋转等问题。

网友:
桨叶本身也分正反,你看下,顺时针转的两个桨,  桨上带安的一面要朝向飞机上方,或着来张飞机的高清图 让大家看看

还有就是,你说的回中校准那个,是哪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