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一下OSD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0-23):
SuperX标准版+OSD+索尼700线+罗美1.2G。结果传输过来就出现了重影的效果,注意卫星、电压等字。不知道是设置错误还是哪个设备出现了问题。

网友:
感觉像图传出问题,虚接,或者换个频道

网友:
哪里虚接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的偶尔也会有,重启一下或者换个频道就好了!

网友:
图传问题

网友:
嗯,不明觉厉。。。

网友:
换个制式,我之前也是的。

网友:
我的是刚通电,有些字体有水波纹(图传独立供电),但是起飞以后就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起飞点有干扰还是???

网友:
貌似2.4G的遥控最好不要用1.2G的图传吧,实在要用要加个低通滤波什么的。至于重影换个频道试试应该可以解决的。

楼主:
看来只有把地面站面板打开换频道了。

网友:
把监视器关了再打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