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建议新手用f550还是精灵航拍呢?

楼主(2013-10-23):
F550只有动力系统和机架,精灵飞控、简易云台啊什么都有。
现在一代精灵+H3-2D+相机和F550+H3-2D(买云台送NAZA-M V2)+相机的价格好像差不了多少

对了,F550还要买电池遥控器

不过总体价格都差不多,感觉F550的承载要大点,可玩性好点,以后升级空间大点。

在这里向前辈讨教,新手的话用哪种好点,是F550还是精灵呢?

看到二代视频好像不稳,拍视频可能效果不太好,可能要等几个月才出二代精灵的云台,等不及了。。高端的又买不起。。。也不知道H3-2D在上面可不可以用。可以用还好。。

网友A:
很在意航拍的效果,就别考虑小精灵。

网友B:
我都有2架四轴,建议2架都上,大小搭配

网友C:
还是550吧,精灵负载小了,续航不是很给力

网友:
不差钱就都上,精灵练手,550拍摄,没钱嘛就550或潜水吧。

网友:
果断550,后期可扩展性比较强。如果不考虑扩展的话小精灵足够用了,挑个好日子,选个好地方,带着精灵也可以拍出来不错的东西的。主要还是看个人。
而且如果自己想玩儿的话,我觉得还是550可玩儿性比较高,我个人比较享受装机的过程,一点一点调试是一个美好的过程。

网友:
为什么要选550你,别的也可以机架也可以选择的,飞越690啊

网友:
个人意见是精灵载重能力小,貌似只能拉狗3,超过这个重量飞起来非常吃力。F550拉NEX5无压力,而且按照V2的官方说法,六旋翼的话有一个断电之类的,只有5个电机工作的时候依旧可以控制,但是四旋翼的话,有一个电机罢工就完蛋了。

网友D:
我已经买了小精灵,而且配置了H3-D2,5.8图传,但是这个仅限于入门,如果你想后续还有个发展最好上F550,扩展空间大,但是如果直接用F550练手也有不方便的地方,

因为所有东西都有自己组装和调试,如果你动手能力强还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保险起见就先买个精灵练习,等熟悉了在升级F550也不迟,这样比较保险,

当初我买就是这样想的,实际上如果航拍要求不是很高的话精灵也是可以的,我自己亲身感受。。。

网友:
如果考慮到以後升級問題?果斷選擇F550吧!只是手養想玩玩那就精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买了小精灵,而且配置了H3-D2,5.8图传,但是这个仅限于入门,如果你想后续还有个发展最好上F550,扩 ...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这个怎么讲呢
其实我更建议你买dji的450套装 + v2 + h3-2d
450续航比精灵要长 载重也大些 虽然或许没有f550大 但是带h32d加狗也足够了 f550呢载重要大些 但是续航可能会比450差些
反正我的450全套fpv 没挂云台 没挂狗 全重1700左右 3级风悬停26分

就多轴来说如果用了dji的飞控而不是兔子啊 什么什么啊一类的 基本上没几个起落就能玩的很顺
然后前十几个起落着重练习 对头 对边 对尾悬停 甚至八面悬停 熟悉下手感 形成条件反射 不会错舵

然后就随意爽了 450能满足你前期需求 等你玩熟了 知道自己需求了 再换也不迟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

网友:
我的第一台航拍设备是F550 权衡利弊,建议上他。

网友:
楼上各位的意见你可以综合自己的想法去决定!如果你是土豪,你随便买,玩会了再换更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550吧,精灵负载小了,续航不是很给力

负载小的话是没换电机,换了电机就不会了,用原厂的电机的话拉力不够,虽说不是很划算,但是换上了之后,还是tm的好些,我小精灵和f550都是tm的2214和2216的电机

网友:
小精灵携带方便可续航与载重是个问题,f550以后有升级空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在意航拍的效果,就别考虑小精灵。

谢谢哈。不过感觉精灵不需要安装什么,直接调试就可以用了。。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有2架四轴,建议2架都上,大小搭配

谢谢,我也考虑下票子够不够。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550吧,精灵负载小了,续航不是很给力

谢谢解答,前期我也想玩玩黑狗,新手担心弄坏了。。这东西好贵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550吧,精灵负载小了,续航不是很给力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