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打算做微型四轴的没?

楼主(2013-10-23):
就是自己画pcb,空心杯电机,便宜啊

具体可以看看crazyfile,做的很好

网友:
非常有兴趣 可是空心杯的电机座太难找了 市面上的飞控集成度也不高

网友A:
买一个X4才160,你自己做还不只1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X4才160,你自己做还不只160

找成就感可以,为省钱,就算了!

网友B:
空心杯太容易坏了 我的x4 换了好多次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心杯太容易坏了 我的x4 换了好多次电机

空心杯是怎么固定到pcb上的?用胶水粘住的么,怎么拿下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心杯是怎么固定到pcb上的?用胶水粘住的么,怎么拿下来啊

可以考虑在电机上粘个固定座,再和机架(或PCB板)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