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DYS盘式4225的模友啊?进来说下这款电机怎么样吧~~

楼主(2013-10-23):
  从淘宝上看到这个电机、、、DYS4225  要119块..不知道比起朗宇的V2216怎么样、、(涉嫌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有用过的模友进来说下用过的感受吧,,前段时间从二手区看到有出这个的,说是对3s支持不是很好,,,

楼主:
正在组一个四轴,用的ATG的机架,铂金30A,正在愁电机和非空,关注零度S4很长时间了,还有现在NAZA的哪吒也降价了//只要控才399.....不知道选择那个才好啊...有大神建议吗?

  还看到有个68快的盘式电机卖的也很火啊,,,前几页都是它的地盘,,有用过的模友进来说下这个电机怎么样吧///

楼主:
沙发,板凳,,都是自己的...嘎嘎..

网友:
垃圾玩意  我再也不会买这种东西,售后别想了,东西出问题倒霉的就是自己

网友A:
质量看运气了,4215的最大只能带12寸桨。。。

网友:
看自己要求吧,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看电子绕组的线缠的比较乱啊。

网友:
看样子不错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在组一个四轴,用的ATG的机架,铂金30A,正在愁电机和非空,关注零度S4很长时间了,还有现在NAZA的哪吒也降价了 ...

68元的电机我正在用....平衡度不怎么好,3S电池1145浆 拉力好像达不到1000G别的还行(毕竟价格摆在那里) 重量挺沉的..   还有别的有待发现~~~

网友:
我就是用F4006的电机 力算大 平衡不怎么样 但是很皮实 价格实惠 就算炸机 也不用怕

网友:
没听说过,不只怎么样?朗宇的质量倒是还不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沙发,板凳,,都是自己的...嘎嘎..

炸鸡原因弄清楚没啊,,,这么一说我都不敢买了,,原本打算买10个,,,,希望是电调的原因吧,,,   兄弟你第一块电池飞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68元的电机我正在用....平衡度不怎么好,3S电池1145浆 拉力好像达不到1000G别的还行(毕竟价格摆在那里) ...

说下配置行不,,,3S电池能飞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看运气了,4215的最大只能带12寸桨。。。

...不是吧、、我还准备上14寸、、、、、那个店主信誓旦旦的说可以上14寸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我还准备上14寸、、、、、那个店主信誓旦旦的说可以上14寸桨.....

我问的,给我说最大只能到12寸

网友:
反正都是小厂的,不如买 A4008 电机,这个应该大力点,125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