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2新固件2.0版本

楼主(2013-10-23):
A2正式发布新固件2.0 BETA版本。

更新了什么?

固件
1)支持PC地面站和iPAD地面站,最多支持50航点。使用地面站功能时需将电台天空端连接到主控器CAN2口或与CAN2连接的模块上的CAN口。
2)支持DJI Assistant App,可通过蓝牙通讯进行调参。
使用前需将A2的LED固件升级到版本1.1及以上。
3)支持DJI Zenmuse H3-2D云台
4)增加失控返航时机头朝向选择,默认返航时机尾朝向返航点。

调参软件
1)在【失控保护】页面增加失控返航时机头朝向选择,默认返航时机尾朝向返航点。
2)在通道映射页面增加H3-2D通道,专用于H3-2D云台俯仰控制。
3)在每个页面增加通道映射选项,方便用户进行通道映射

网友:
不错  期待支持地面站功能!

网友A:
使用地面站功能时需将电台地面端连接到主控器CAN2口或与CAN2连接的模块上的CAN口。

这句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不错啊,支持狗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地面站功能时需将电台地面端连接到主控器CAN2口或与CAN2连接的模块上的CAN口。

这句是什么意思?

玩A2的都明白!

网友:
中国区AppStore刚刚检索过,尚未上架新的相关应用!

网友B:
美国区市场也木有新应用,看来帖子又先偷跑了!

网友:
DJI官网中文版,英文版,相关产品页尚未更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美国区市场也木有新应用,看来帖子又先偷跑了!

你out了……

不解釋,裝了一個多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out了……

不解釋,裝了一個多月了。

out了?!居然已经有了?!
回帖这功夫还是木有搜到!你那是偷跑的软件的吧。
可能更新目前又下架了哦。。。。。

网友:
新固件来咯 给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ut了?!居然已经有了?!
回帖这功夫还是木有搜到!你那是偷跑的软件的吧。

偷跑不偷跑不知道,反正昨天都還搜得到。
沒什麽新意,就跟naza和wkm的差不多。
正好ipad出新款了,A2支持地面站后就可以果斷買個ipad了……地面站的套件晾了一個多月了,我都還在尋思,難道非逼我用PC版軟件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偷跑不偷跑不知道,反正昨天都還搜得到。
沒什麽新意,就跟naza和wkm的差不多。
正好ipad出新款了,A2支 ...

目前中国和美国的appstore均搜不到哦。

网友:
哇!终于有无喜爱的对头返航了!

网友:
等了好久,终于来了,赞一个

网友:
终于盼来了!

网友D:
好,终于升了,另外EVO装A2的GPS座什么时候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终于升了,另外EVO装A2的GPS座什么时候出,

现阶段我看只有自己先改装下了!

网友E:
我两套A2m出现过GPS模式下大范围***飘的状况,具体现象是飞出几十米后,iosd显示的返航点角度乱跳,伴随飞机难以控制***刷大锅,两套A2均为全新,之前以为是个案于是换了新飞控上去发现也一样,此现象几十个起落偶尔出现一次,两套飞控一共出现过4次,希望模友们注意一旦出现这现象赶紧切姿态甚至手动救机来得及,并且救下来后再次通电起飞测试又一切正常
此问题在我上千次的wk-m飞行中从未出现过,在这里反映给大疆,希望得到重视,今天下午打电话过去想提醒一下大疆,结果转了3次也没有转到技术...让我技术支持找400电话,我说我不是来请教技术的,我是从使用者的角度给开发者提供重要反馈信息的...
希望固件升级后能避免这个问题吧

网友: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网友:
没有支持jr遥控??

网友:
也不知道A2与悟空有多大的差别,在使用上,

网友:
wkm也来个机头朝向选择把

网友F:
A2的天线杆粗了,用不了折叠的天线座,有点蛋痛,

网友:
终于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A2的天线杆粗了,用不了折叠的天线座,有点蛋痛,

自己可以无损改造下的,我就是a2,但是我用了折叠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两套A2m出现过GPS模式下大范围***飘的状况,具体现象是飞出几十米后,iosd显示的返航点角度乱跳,伴随飞机 ...

您好,请PM您的QQ,我会跟你进一步沟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现阶段我看只有自己先改装下了!

请问下我A2通电一直闪红灯是啥问题呢,已经排除对频,低电压保护和指南针校准问题,还有其他可能性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我A2通电一直闪红灯是啥问题呢,已经排除对频,低电压保护和指南针校准问题,还有其他可能性吗。谢 ...

户外校准指南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我A2通电一直闪红灯是啥问题呢,已经排除对频,低电压保护和指南针校准问题,还有其他可能性吗。谢 ...

红灯就是没有接收到遥控信号!
另外指南针校准不需要在室外,起码调试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灯就是没有接收到遥控信号!
另外指南针校准不需要在室外,起码调试时!

已经解决了,谢谢你回答,新飞控会被锁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