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新手的问题

楼主(2013-10-23):
我买的精灵1,才飞十几次,现在也不知道怎样练习精灵,那位高手给个方法。
1、我们北方马上就要下雪了,不知精灵能不能在冬天飞行,最冷到几度能飞。
2、我一直也没有搞明白自动返航功能。那位前辈能指点一下,在正常情况下的自动返航。先开那个后开那个开关。
3、我是不是可以买个模拟器来先练练手,有没有精灵的模拟器啊。要不给说说那种模拟器好。
4、我不会测电池的电压,但看论坛里说的买个BB响就可以测了,BB响说是二用的,也可以装在飞机上,精灵能不装上它呢,怎样安装。
5、我买了4块其它牌子的电池(原装的太贵了)想好好飞飞练练手,但不知道能不能用,昨天买的,卖家说都可以用电池是11.1V 2200MAH 25C的电池,希望高手指点。
6、我的精灵飞的时候有时在升高时总是闪红灯,是什么情况?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因为我是边远城市新疆塔城的没有人玩航模,所以要多请教大家。

网友:
在大疆官网下个说明书好好学习再飞,多潜水。

网友:
其实可以看一下官网的视频和模友们发的视频!!理论知识在http://wiki.dji-innovations.com/cn/index.php/Phantom基本上都找得到!!自己先做一下功课,不明白的再发帖子咨询!!!多看几遍就熟悉了的~~

网友:
还是多潜水才对,说明书要看透,算了我帮你下吧,加我QQ1135083322
哪天我申请下当***大疆客服吧。

网友A:
1.主要是电池,电池温度低了放电会有影响,夏天能飞10分钟,冬天有5分钟就报警了。
2.自动返航就是在失控的情况下,机器会自动飞回返航点,有人喜欢把手动模式设置成自动返航。PS:直接关控也可以实现自动返航。
3.四轴基本上不用模拟器,直接上手来的快一些。在gps和姿态下,只要保证环境,不暴力飞行,一般不会炸。
4.买个万用表就知道电压了。你说的那个可能是线损电压,线损电压就是把飞机飞到一级报警,最好是近场飞行,然后赶紧下落,此事测量电压,得到的电压和你一级报警的差值就是线损电压。
5.最近记性不太好。
8.3S电池,只要放电c数够,都可以用。前提是能放进你的电池仓。
6.升高时闪红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电池电量低的时候,升高时偶尔会有电压跟不上的情况,会打开一级报警。如果是在满电情况下,就是异常错误警告了,包括遥控器数据错误,指南针工作异常等问题,需要你测试后跟帖再做回答。
熟读说明书很重要,飞行前一定要做好各种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主要是电池,电池温度低了放电会有影响,夏天能飞10分钟,冬天有5分钟就报警了。
2.自动返航就是在失控的 ...

收到!加强学习,谢了

网友:
我买的精灵1,才飞十几次,现在也不知道怎样练习精灵,那位高手给个方法。
1、我们北方马上就要下雪了,不知精灵能不能在冬天飞行,最冷到几度能飞。
关键电池可能会不给力
2、我一直也没有搞明白自动返航功能。那位前辈能指点一下,在正常情况下的自动返航。先开那个后开那个开关。
右手上面。GPS-ATTI,前提条件是返航点锁定,搜星正常,当然直接关控也可以,但不建议。
3、我是不是可以买个模拟器来先练练手,有没有精灵的模拟器啊。要不给说说那种模拟器好。
说实话精灵悬停非常稳,对头,对尾,侧面可以慢慢体会,模拟器没什么用
4、我不会测电池的电压,但看论坛里说的买个BB响就可以测了,BB响说是二用的,也可以装在飞机上,精灵能不装上它呢,怎样安装。
精灵可以设置低电压报警
5、我买了4块其它牌子的电池(原装的太贵了)想好好飞飞练练手,但不知道能不能用,昨天买的,卖家说都可以用电池是11.1V 2200MAH 25C的电池,希望高手指点。
四轴对电池要求不高,一般都可以使用
6、我的精灵飞的时候有时在升高时总是闪红灯,是什么情况?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根据你的描述多半是低电压报警了。

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因为我是边远城市新疆塔城的没有人玩航模,所以要多请教大家。
另外你问的问题说明书里基本都有

网友:
1、我们北方马上就要下雪了,不知精灵能不能在冬天飞行,最冷到几度能飞。
  • 工作溫度-10°C ~ 50°C但請注意越冷電池效率會變差。
2、我一直也没有搞明白自动返航功能。那位前辈能指点一下,在正常情况下的自动返航。先开那个后开那个开关。
  • 上電後等待綠燈快閃完成約30秒左右,再等GPS訊號穩定後(無紅燈狀況下)表示已經記錄好起飛點,執行自反有以下幾種方式 三段開關控制、關控、遙控訊號斷訊3秒以上(最好使用第一種)
3、我是不是可以买个模拟器来先练练手,有没有精灵的模拟器啊。要不给说说那种模拟器好。
  • 沒見過精靈專用的模擬器....建議先用GPS模式飛行(因為比較容易入手)等熟練後再用姿態模式一步一步來。
    4、我不会测
    电池的电压,但看论坛里说的买个BB响就可以测了,BB响说是二用的,也可以装在飞机上,精灵能不装上它呢,怎样安装。
  • 買個分壓接頭測電器就好了非常簡單方便,看到東西您就會用了,而且一次可同時看到多節電池電壓。BB響主要是拿來跟多軸電池一起飛上天的,主功能是測負荷下電池電壓必免過放。
    5、我买了4块其它牌子的电池(原装的太贵了)想好好飞飞练练手,但不知道能不能用,昨天买的,卖家说都可以用电池是11.1V 2200MAH 25C的电池,希望高手指点。
  • 原裝的價格還好吧!其他牌子不見得塞的下精靈肚子裡。(有些好電池比原裝貴上更多)
    6、我的精灵飞的时候有时在升高时总是闪红灯,是什么情况?
  • 預估您設置電池保護的關係!升空時電池壓降太大(可以把電池保護設置低點)

楼主:
受教了
6、我的精灵飞的时候有时在升高时总是闪红灯,是什么情况?
預估您設置電池保護的關係!升空時電池壓降太大(可以把電池保護設置低點)
我没有设置过任何,怎么会把电池保护高低了呢,还有就是其实精灵不能自动返航,只有在:1关控的情况下,2失去讯号的情况下3秒后还收不到讯号将自动返航,人为的叫自动返航只有关控了是这样吗?

网友:
1、冬天能飞 飞之前记得给电池保温
2、这个吧...我没精灵不好解答 暂时还用lite 没钱升级
3、模拟器的多轴对新手来说没用 如果连多轴的手动模式 模拟器还是有点用处
     建议首先切姿态模式练习对尾悬停 直到不错舵 悬停很稳    然后就开始连对头 对头可以了 就连对边   对边可以了就连对斜边   也就是俗称的把面悬停
     八面悬停练好了 可以连续换方向练习悬停 例如每个方向悬停2分钟 然后换下一个方向  直到你一次都不会错舵
     然后就练航线 高速航线
     我就是这么练的 我的450到现在起落差不多50多次 已经可以目视高速穿越各种树林
4、bb响觉得无用 我一次都没用过 首先一级保护 二级保护要设置好 剩下要摸清飞机的续航时间 这样最保险
5、可以凑合用 据我周边的朋友说 一般杂牌的很烂 就算不买dji起码也要上格氏之流的货色
6、闪红灯应该是一级保护的低电提醒吧 不知你是不是用自己买的电池飞的时候出现的呢? 烂电池在大电流下降压很大的

楼主:
讲的很清楚,受教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