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 到达距离限制时的动作?

楼主(2013-10-23):
今天用返厂回来的X6P 装机试飞了 飞控默认的距离限制是300,当时我飞的比较远 具体有没有300米 不清楚 反正连续2次飞到那个差不多距离 就开始返航。后来把距离限制设置到800后 就不会自动返航了。想问一下 是不是X6飞控到达 限制距离的时候 就会做出返航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容对

啥? 舒克机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 舒克机长

据我了解,零度现在的飞控似乎都有高度和距离限制(新的固件),例如零度的s4就有限高100米,限远300米的功能,当用户飞出这个限制后,飞控将接管控制权,直到飞行器飞入限制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了解,零度现在的飞控似乎都有高度和距离限制(新的固件),例如零度的s4就有限高100米,限远300米的 ...

我最早之前飞的时候到达限高的位置啊 他会悬停在那里 不论怎么推油门都不再升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早之前飞的时候到达限高的位置啊 他会悬停在那里 不论怎么推油门都不再升高啊

我觉得可能是固件版本不同吧

网友B:
你写的800还是会变3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写的800还是会变300吧

不会啊 我的是全功能版本 木有距离限制的 X6P 最新的那款

网友:
就是让你感觉好像失控了一样,一超出范围,飞机马上就会自己拉回到限制距离内。
我的X6有试过。

网友C:
不是全功能版本,到一定限制就会飞回在限制的范围.不会超出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全功能版本,到一定限制就会飞回在限制的范围.不会超出限制.

我的是全功能版本 就是距离限制那里可以填无穷大的数字

网友:
用户距离限制,用户高度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