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源装个开关,防止打火。

楼主(2013-10-23):
每次插电源,插头火花四溅,充电器也跟着一闪一闪的,看着实在不好受,于是不能不加个电源开关。
有些事情是非做不可,我确实极不情愿的做了这个。顺便发个帖赚积分。

完工后的样子。

无敌精钢钻。

开这个一个孔,不是很容易。

开好的孔,不怎么漂亮。

装好开关遮丑,接线忘记拍了。

我的电源接线端子是裸露的,只能把线接在里面,PCB板走线是划断了的。开关接在蓝线之间。

都加上海绵垫,被把桌子磨坏了。

网友A:
楼主的小钻超喜欢,求钻头和钻的TB链接,或告知品牌

网友B:
楼主的小钻超喜欢,求钻头和钻的TB链接,或告知品牌
某宝上多的是,输入手钻就有

网友C:
。。。这个有点多于吧。。。我直接插插头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点多于吧。。。我直接插插头通电

插的时候插头打火不?可能你的电源比较好。

网友:
我的A9与电源是用电线直接连接的,每次充电把电源的插头插220V插座里就行了。

插入到220V电源插座的时候,偶尔会打火,火花很小,也就无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小钻超喜欢,求钻头和钻的TB链接,或告知品牌

我也才知道叫手钻。呵呵 以前逛电子市场偶尔买到的。现在的几个夹头都滑了,夹不了更小的麻花钻。建议买的时候搞个脚踏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多的是,输入手钻就有

你这个钻能钻动这么厚的铁板吗,用的什么钻头啊?

网友:
钻你要钻金属就买钻金属的啦

网友:
我的開關在插頭上,沒必要像你那樣改阿。

网友D:
感觉这样的开关用不了几次触点就粘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的时候插头打火不?可能你的电源比较好。

S-145系列 12V/12A
一点都不打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的时候插头打火不?可能你的电源比较好。

加个开关就不打火了吗,只不过打火在开关内部罢了

网友:
此举没意义。照样打火,只是看不见了。

网友E:
LZ 手艺很不错,开关,接线都整得很漂亮,赞一个。

请问,UNA6的输入端用的 T头,够用吗? T头会发烫吗? 假如设置为6A充6S电池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手艺很不错,开关,接线都整得很漂亮,赞一个。

请问,UNA6的输入端用的 T头,够用吗? T头会 ...

应该够用了吧。我不知道T头最大承受的电流。不过我们飞450,常常用40A的电调,也是用T头,应该能受得了40A。你接12V的电源应该没有40A的输出吧?要么就用XT6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样的开关用不了几次触点就粘上了。。

我也觉得会,用10A银触点的也许会好点。

网友:
吓~~~还以为你要在机机上装电子开关呢,还想着来看看第一个吃螃蟹的小白鼠呢,结果你就让我看这个。。。。。。

网友F(2013-11-23):
参观~~领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