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4电机安装角度请教

楼主(2013-10-23):
入手了一架 wing wing Z84飞翼,说明书上安装电机的位置感觉有点怪
一般的后推电机都是电机尾巴上翘,怎么这个说明书上怎么电机尾巴往下的呢
有个电机安装座,有厚薄的,厚的在上,薄的在下,电机安装好推力线是往前上方了哦
不明白大家是这样安装的吗?

图片上电机安装位置,Top就是上面吧,电机推力不是朝上了吗?求指教

网友:
是的。。要朝上!!就是翘起来!!

楼主:
电机安装位置较低,不这样处理推力线可能从重心以下通过而产生抬头力矩。推力是向前上方了,但推力线可在重心之上通过而产生低头力矩。力矩的方向取决于力和力臂二个因素。

这个是另一个 帖子,一位老模友回复我的内容,说明书安装的方法是没有错的,安装好后电机尾巴是向下的

网友:
厚的在下

网友:
安裝圖是對的,沒有錯,跟著裝吧.

网友:
安装图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安装位置较低,不这样处理推力线可能从重心以下通过而产生抬头力矩。推力是向前上方了,但推力线可在 ...

正解!!!就是这样的,说明书没有错!

网友:
背推的都是要向上的!

网友:
我都试过还是按图装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