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飞行器电机都有哪些种类啊?

楼主(2013-10-23):
现在多轴上的
电机
不是很清楚啊,有哪位大侠解答一下,盘式电机好么?有什么特性?优点缺点都是什么?22几几的电机是根据什么划分的?宝宝上的2204电机是属于盘式电机还是扁平电机?

网友:
多轴上用的都不是盘式电机,只是形状上长一点还是扁一点而已,都是外转子无刷电机。

网友A:
这个,我只有帮顶了。。。

网友B:
我也只能帮顶了

网友C:
2楼说的对,目前多轴上还真没有用盘式电机的,某宝上号称的盘式电机也只是扁的外转子电机
至于你的其他问题,我建议你还是多翻翻论坛,电机的规格解释和桨的规格解释,有人很详细的说明了。

网友D:
电机是根据 轴长 转子 直径来分的 还有KV值 多看看论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