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sony nex 5n 字符问题

楼主(2013-10-23):
sony nex 5n(6) 显示屏的字符谁知道可以取消吗?HDMI输出也有字符,有哪位大神知道请告知,不胜感谢!!!!
佳能的就可以取消,没有一个字符显示!

网友A:
循环按DISP键
但别指望一个字都不显示!

网友A:
PS:楼主如有强迫症倾向,请考虑用贴纸或记号笔直接遮蔽有字区域!

网友B:
楼上有才

网友C:
進階及簡易 必撰一個

网友D:
楼主不看说明书吗?

网友E:
楼主是想做直播航拍 导演要求画面干净 对不对吧 哈哈
因为5N画面不是满幅 影响播出效果

楼主:
没错~满是满的,就是有字符~烦

网友F:
HDMI输出的是没有字幕显示的啊,你纠结这个干嘛?

楼主:
有字符,只是多少的问题,不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