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王”坦克应选用哪种电滑环?

楼主(2013-10-23):
电滑环 是怎么工作的,应该怎么安装呢?

当炮塔旋转的时候火炮俯仰等电线岂不是要跟着一起旋转,这样朝同一方向转多了电线打结怎么办呢?

另,顺求一HL旋转波箱,哪位车长可以送一个或者换其他坦克零件都可。谢谢!

网友:
电滑环有点儿像轴承式的滑动电阻器一样,分上下2段,下段很多圆形导电片下接电线,上段有滑片(其实就是搭在圆形导电片上),接线方法一样,其实就是剪断原来的电线在对应的接在电滑环上!这样无论炮塔如何转都可以,转N圈都可以,又由于电线是软的所以不影响炮管做仰俯动作!
另:电滑环也分通道数的,(其实就是支持的线多线少而已)

网友A:
数数有几根线需要引进炮塔,就买路数大于等于此数的电滑,安装方法多种多样,视内构合理布置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数有几根线需要引进炮塔,就买路数大于等于此数的电滑,安装方法多种多样,视内构合理布置即可

请问比较常见的按抓办法方法是怎样的呢?

改HL“豹2”和“虎王”电滑应该选择什么尺寸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比较常见的按抓办法方法是怎样的呢?

改HL“豹2”和“虎王”电滑应该选择什么尺寸的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1198

一楼有型号,二楼有安装,供参考
具体还是要看车体高度和内部结构决定,但买最矮的型号准没错!